开始跑起我的树梅派2-raspberrypi2 二(串口通讯)

楼主:
今天又开始折腾了。
目的一:不要编程序,先看看串口是不是好的,电路搭好没有。后面才能跑软件

执行sudo raspi-config
            ==>

             8 Advanced Options

              ==>

                    A8 Serial

                    ==>

                          No
确保串口可以用

关于ROOT帐户
没有ROOT权限很不好。串口输出数据直接用echo "123456" >/dev/ttyS0 都没法操作。
重新开通ROOT帐户

开通方法1:
1, sudo passwd root
2,输入密码两次
3,sudo passwd -u root
禁用 root 帐号,输入sudo passwd -l root即可。(参数-l就是lock)
要重新启用就输入sudo passwd -u root即可。 (参数-u就是unlock)

方法2:
sudo su 进入ROOT权限(这个和上面意思一样? 好像也是进入ROOT)
退出ROOT权限对应的是 sudo exit

测试串口

简单方法一:用echo  cat命令

命令行下直接波特率设置
stty -F /dev/ttyS0 speed 38400 cs8 -parenb -cstopb  -echo

然后就直接:
echo "123456" >/dev/ttyS0 可以用了 但树梅派里没有ttyS0 只有ttyAMA0

ttyAMA0  在系统初始时候注册的名字叫ttyAMA0,意思是把这个串口指定为默认的console
反正不管那么多,能发数据再说吧。
stty -F /dev/ttyAMA0 speed 38400 cs8 -parenb -cstopb  -echo

echo "123456" >/dev/ttyAMA0之后看到串口发出数据了。

如果是接受发来的数据用 cat /dev/ttyAMA0

问题:
1,开机启动也看到数据了。说明ttyAMA0是串口输出  LINUX SHELL 输出串口0
   真要做自己的串口用还得禁止调试信息输出到串口0 还没搞通。
2,用STC的串口调试助手 几次后受到的数据不对了,PC发的也收不到了。但minicom收发正常。

测试方法二: 启动minicom

复习一下上一贴的安装方法:

minicom 安装
sudo apt-get install minicom

配置minicom
sudo minicom -s

Serial Device 设置为/dev/ttyAMA0
baudrate 设 38400
Hardware Flow Control 设为 NO

设置完成后,选择Save setup as dfl 保存为默认,下次启动就OK

运行sudo minicom

要弹出所需功能的窗口,按下Ctrl-A ,然后再按各功能键(a-z或A-Z)。先按Ctrl-A,再 按'z',将出现一个帮助窗口,

提供了所有命令的帮助。配置minicom (-s 选项,或者C-A、O)时,可以改变这个转义键 。

以下键在所有菜单中都可用:
UP           arrow-up          或 'k'
DOWN      arrow-down     或 'j'
LEFT        arrow-left         或 'h'
RIGHT      arrow-right       或 'l'
CHOOSE                 Enter
CANCEL                  ESCape.

minicom -s进入
设置波特率38400 N 8 1 这个看你自己
设置串口ttyAMA0
存储退出。

进入minicom

敲 minicom
这个时候PC发数据就可以在minicom中看到了。

如果你要发数据出去,就选文件发送吧。ctrl+A ==〉z  ==〉S  F是结束发送。

网友A:
看你们都开始弄 心理痒痒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们都开始弄 心理痒痒的

你不在弄吗?看到你好多篇文章写它了。我看你在用WINDOWS10

网友:
板子已经烧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