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来晒工作台

楼主:
工具不断增加,没事的时候喜欢收拾收拾,摆弄一下工作台,调整一个比较适合操作的位置。来晒一晒。

因为要连接2个显示器,主机放桌子底下不合适,线不够长,影响伸脚。所以放在了阳台上。这样导致右半边窗永远开不了了。显示器后面,主机屁股后面的线跟个蜘蛛网一样,哈哈。调试需要用到usb连接仿真器,所以用2根USB连接预留给仿真器,我刚好用到dsp和fpga,虽然不常用,但是留着省得经常拔插,够用了,然后还接了个usb转串口,好进行调上位机通信。加上鼠标键盘,还有一个无线接收器,后板的usb基本满了。一把放大镜当台灯用,放在两个桌子的边角,可以左右调整,两个桌子都兼顾到了。现在比较遗憾的是,电脑的排插跟调试用的电源分不开,不太合理。

网友:
赞一个,已经是一个小型实验室了。

网友:
东西还真不少啊  厉害啊

网友A:
东西挺全的,不过这样使用电脑的时候一样没办法伸脚啊,不会难受吗

网友B:
照片很清晰,只是看不到什么牌子,是不是RIGOL?

网友C:
觉得楼主可以在办公桌上再增加一层,立体利用空间

网友:
呵呵,设备都齐全了。示波器是泰克的吧?看起来桌子有点小了哈。。。。

网友:
这实验室多干净,羡慕。。。。做射频的一大堆笨重的仪器,又脏又乱。。。。
淘宝店铺:http://shop60936514.taobao.com/?spm=2013.1.0.0.4lAmV3
本小店都是自主研发,低噪放、小功率功放、混频器、LC滤波器、

网友:
好啊,比我的好,看来我得努力改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照片很清晰,只是看不到什么牌子,是不是RIGOL?

鼎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东西挺全的,不过这样使用电脑的时候一样没办法伸脚啊,不会难受吗

有点的,坐远一点

网友:
挺不错的工作台啊。如果能增加一个插座的话,主机就可以放在桌子下了。电脑的排插跟调试用的电源分不开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D:
楼主是做电力电源的把?看到了那个大大的空开了

网友E:
两个显示器如何切换信号?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做电力电源的把?看到了那个大大的空开了

少侠好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两个显示器如何切换信号?谢谢

不需要切换的,同时显示。根据需要简单设置一下就行

网友:
家里的工作台总是有点挤,确实应该考虑利用立体空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觉得楼主可以在办公桌上再增加一层,立体利用空间

这个想法很好,这样空间利用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