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软件是不是该更新了

楼主:
大家都在用altium designer哪个版本?现在哪个版本较新并且比较稳定,没有最近最新版本的意思,只希望更新下现在的版本,稳定最重要。大家推荐一个版本吧,最好能分享个百度云地址,不胜感激!

这个是我现在在用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如果是笔记本使用,建议AD9就行
如果台式机Altium Designer13,14都行。

百度云:

Altium Designer14

笔记本呢,去下载9版本的试试。

网友:
链接:
密码: bstb  。O(∩_∩)O哈哈~,丢给你个09 的版本的,其他版本的要是需要的话,回复我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链接: http://pan.baidu.com/s/1bnuF759 密码: bstb  。O(∩_∩)O哈哈~,丢给你个09 的版本的,其他版本的要是需要的话,回复我下。

好的,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

这个算是比较稳定的版本了,用的人也多。希望你的电脑可以安装ok。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是比较稳定的版本了,用的人也多。希望你的电脑可以安装ok。

好的,那我老的版本要先卸载掉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我老的版本要先卸载掉吗??

应该 不用卸载,我现在ad09和ad15都同时安装了,应该不会冲突,但是打开文件的时候默认是高版本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应该 不用卸载,我现在ad09和ad15都同时安装了,应该不会冲突,但是打开文件的时候默认是高版本打开。

好的,我装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我装一下试试

好的,额,  有问题的话,可以继续踩着帖子回复。我有空可以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