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PCB板学习——总结

楼主:
从5月初到现在经历了漫长的一个月,关于无线路由器PCB绘制学习目前告一段落。所以所以我来总结下下。
5月6日我发了关于四层PCB学习的第一个帖子,也开始了我的学习之旅: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405-1-1.html           学习进展汇报帖
1.下载 原理图及主要元件资料
2.理解原理图
在此期间因为对原理图的一些疑问发帖求救以及好友求救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878-1-1.html           原理图电源部分问题求救贴
3.检查元件封装
4.编译查错
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啊,前4步我把它认为是必利的器。
5.定外形及布局
按着电路功能分块先把各自电路模块的器件摆放在一起,然后按着原理图信号走向先分配每个电路的大致位置,把主要的芯片位置调整好,接着调整小元件位置摆放。布局的同时要注意下信号走线问题。大致总结下布局时的主要注意事项:①按功能分区 ②滤波,去耦等元件要求靠近芯片相应管脚 ③注意一些特殊元件的摆放位置要求  ④位置分布要尽可能使走线简单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742-1-1.html            天线布局问题求救贴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060-1-1.html            屏蔽盖布局问题求救贴
6.bga封装自动扇出及添加中间层
要注意调整下间距规则,间距太大会导致无法扇出。关于中间层的选择可以选择信号层(正片)也可以选择inline层(负片),这两种层的用法讲一下负片的,正片的就跟我们顶层和底层是一样的,走线的位置留铜,而负片的形式是层铺铜,然后走线去铜。至于在什么情况下怎么进行选择用哪种层,及有什么优缺点,这个我就不懂啦~~~~大牛可以讲解下啦啦啦~~这里还存在板厚的问题及板层宽度的问题,因为没有制版所以我单纯的选择了默认。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应该有大牛来讲解下~~或者大家讨论下~~有种大牛们会特别忙的赶脚~~
7.布线以及布线调整
布线注意事项:①走线尽可能短  ②注意电流走向,比如一个信号从a产生,经过b,c,d三个器件,其中b为滤波电容,走线根据电路应过b滤波,从b连接到c,d两个元件,而不要直接从a开始分支路到b,c,d  ③注意电流大小即走线线宽  ④差分对走线,可添加差分对,设置差分线规格,通过差分对走线两线一起走。⑤天线走线周围留3倍线宽,注意走线阻抗  ⑥重要信号线包地处理  ⑦过孔盖油处理,注意过孔与焊盘间距  ⑧注意等长线走线  ⑨尽量在顶层和底层走线,不要在电源分割层走线  ⑩注意走线简洁整齐,不要留线头
8.补泪滴:注意天线部分的阻抗问题,不要因为补了泪滴导致阻抗变化
9.电源分区及电源和地的铺铜处理
电源用line线进行分区后铺铜(用负片的line线分区了就算完成了)有人觉得我分的区很漂亮然后我写了个教程,额,反正操作其实就那样。我也把这个教程?传上来把:
类似的处理方法对地进行铺铜,同时设置规格GND跟PGND,GND跟CHGND之间间距1mm,要注意一下地网络的分区,网口电平跟变压器是同一个电平的。
并注意下边角的修补。
10.规则检查,查错。调整~~直到无措
板子完成后发贴大家纠错提意见,大家很热心帮忙找出好些错误,于是我又努力改板子然后再发再改。直到发这贴现在这个版本4。大家可以继续帮忙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和意见。虽然自己都改了好几版觉得好想哭了还是愿意继续改,希望能更好点。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2898-1-1.html     第一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3013-1-1.html     第二版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3358-1-1.html     第三版
在三个帖子回复下面有好些大家给我提的意见,我就不再赘述一遍啦。。。
在第二版51楼处我有大致的统计: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3013-3-1.html
画板真的即是个体力活又是个艺术活~~
在这次无线路由器的学习中,学到了一些知识,同时又让自己产生了一些新的问题,也希望后续还有相关的活动,请大牛们来讲讲课~~~~
啊~感慨下这个帖子写的我好累~~~
最后奉上基本只是三版盖了下油的第四版~~~这几天人好懒啊人好懒~~好想回家要爸妈关怀治愈一下~~~

网友:
总结的非常好,大赞okhxyyo同学,开了个好头,诚然layout确实即是体力活又是艺术活,需要有足够的耐心、细心,还要有一定的美感。

在layout的过程中,我们不仅仅需要解决显性的错误,也就是画图软件报的问题,我们还需要时刻警惕那些隐形的问题,比如:

1、PCB封装和实物是否匹配

2、关键走线的阻抗是否合适

3、结构尺寸是否合适,

4、安装孔的大小位置是否合适

5、是否易于焊接和维修

6、电源线是否加粗

7、如何补泪滴

8、布局是否美观

........

等等

显性的问题不可怕,最起码我们还有个目标,可以逐一解决,可怕的是这些隐形的问题,稍不注意就可能中招了。

PCB的学习活动,论坛组织的也非常的好,作为初学者,不仅仅可以学习到Layout的基础知识,同时也能够体会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乐趣。我们从中可以学习、总结,再提高,服务于实际的工作中去,相得益彰。

网友:
。。。。。。。。。。。。。。请问我这写的是总结帖么。。。。。。。。。。。。。。。。。肿么辛辛苦苦写完自己再看的时候感觉这么有违和感??

网友A:
O(∩_∩)O哈哈~,加油。盖油,就好了。你做的这个是个 无线路由器吧,我看了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O(∩_∩)O哈哈~,加油。盖油,就好了。你做的这个是个 无线路由器吧,我看了下。

是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349-1-1.html这个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349-1-1.html这个活动~~

恩恩,加油,加油。

网友:
好流弊的样子啊
真棒

网友:
这么快啊。我得加油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O(∩_∩)O哈哈~,加油。盖油,就好了。你做的这个是个 无线路由器吧,我看了下。

你不是看了好多次了啊,今天才看出来是无线路由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不是看了好多次了啊,今天才看出来是无线路由器啊

我上个月22号才真正关注这个论坛,所以之前的帖子没有仔细看。这两天才把之前的帖子看了下。呵呵,版主看来也比较关注我的回答哦。

网友D:
群主牛逼,最近也在参照你的步骤来,好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上个月22号才真正关注这个论坛,所以之前的帖子没有仔细看。这两天才把之前的帖子看了下。呵呵,版主看来也比较关注我的回答哦。

作为论坛的一员,要实时关注论坛动态

网友: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3013-3-1.html刚看了这个51楼的注意事项的统计,发现楼主字不错,手也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D:
群主牛逼,最近也在参照你的步骤来,好评~!

多谢好评~~~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希望能来论坛跟大家分享分享~~~互相学习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谢好评~~~有什么好的方法也希望能来论坛跟大家分享分享~~~互相学习哈~~

大牛,能加下你qq吗?请教下四层板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牛,能加下你qq吗?请教下四层板的问题

加QQ可以啊,大家一起交流,,不过别叫我大牛啊。。我很虚的,,我就是一个四层板的初学者。。。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作为论坛的一员,要实时关注论坛动态

好的,遵命。

网友E:
楼主很强大,我最近也在学习画PCB,第一次接触有BGA的,而且还都是0402封装的电容电阻,有几个问题请教你,为什么没有电容电阻在丝印层的网络标号呢,就是那个是R1,那个是R2,这样如果去焊接厂焊接,他会知道吗?还有就是像这种板子,主流应该用回流焊还是会波峰焊?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楼主很强大,我最近也在学习画PCB,第一次接触有BGA的,而且还都是0402封装的电容电阻,有几个问题请教你, ...

嗯,是这样的,我这里没有网络标号不是有什么考虑的问题。是我在弄完后把标号给隐藏了。如果去焊接厂焊接的话需要有标注,不是直接这么给他就行的。一般来说的话是导个元件值的图纸给焊接厂。就是做一份对应元件上有阻值或者型号这些基本信息标注的图纸出来。交给贴片厂。
BGA焊接的话一般采用回流焊的方式。

网友:
玩板看这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嗯,是这样的,我这里没有网络标号不是有什么考虑的问题。是我在弄完后把标号给隐藏了。如果去焊接厂焊接 ...

谢谢指导,第一次接触这个,在仔细问一下,我用的是AD10,我想问下该怎么做一份对应PCB原件位置和标号的文件呢,是自己手工标上吗?是把丝印层上的R1,R2这些标号直接标在电容电阻正上面覆盖它吗?还是软件上可以导出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指导,第一次接触这个,在仔细问一下,我用的是AD10,我想问下该怎么做一份对应PCB原件位置和标号的 ...

软件不能弄把。我是在板子上进行手工调整后用smart pcb打出来。是直接覆盖在上面。

网友F:
问下,keepoutlayer层为什么要画两遍边框?有啥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F:
问下,keepoutlayer层为什么要画两遍边框?有啥好处?

没有什么意义的,我应该是分区铺铜的时候弄的,然后没把这些线条删掉

网友: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