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 调用verilog IP核 没有结果

楼主:
各位大神 大家好 我现在刚学习Veriolg 遇到一个问题   我的程序如下

module work6(clk,add_sub,a,b,result);

input clk;
input add_sub;
input[7:0] a;
input[7:0] b;
//input[7:0] a;
//input[7:0] b;
output[7:0] result;
wire[7:0] result;

//always @(posedge clk)
//  begin
//    result<=a+b;
//  end

add_sub add_sub_ceshi(
        .add_sub(add_sub),
        .clock(clk),
        .dataa(a),
        .datab(b),
        .result(result));

endmodule

我主要的目的调用验证加法器 lpm_add_sub加法器的IP核 ,IP核的调用使用Quartus里面的 Tools---MegaWizard Plug In Manage 中生成的,我现在的问题是我在Quartus里面编译没错,在Modelsim里面编译也没错,但是我在测试的时候,result一直没有结果 这是为什么?谢谢各位大神。楼主的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你的testbench如何生成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testbench如何生成的

自动生成的 就用quartus start testbench 生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生成的 就用quartus start testbench 生成的

大神 帮帮忙啊 谢谢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我的qq644737323

网友A:
把工程发上来,看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工程发上来,看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工程发上来,看看一下

大神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工程发上来,看看一下

大神 能给个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工程发上来,看看一下

由于太多 我就发了.v 和.vt文件  希望大神赐教 坐等

975 Bytes, 下载次数: 2

工程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IP设置成什么样,你用一下quartus文档管理功能,归档后的问题件很小的。步骤如下:
1、选择project菜单下的 “Archive project”功能选项。
2、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单击“archive”。
3、归档文件为:工程文件名.QAR。把这个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IP设置成什么样,你用一下quartus文档管理功能,归档后的问题件很小的。步骤如下:
1、选择pr ...

大神 你好 我用的是quartus 中的tools 自动生成的 具体设置的步骤如下 :

网友:
我调用的是LPM_ADD_SU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IP设置成什么样,你用一下quartus文档管理功能,归档后的问题件很小的。步骤如下:
1、选择pr ...

我调用的是LPM_ADD_SU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知道你的IP设置成什么样,你用一下quartus文档管理功能,归档后的问题件很小的。步骤如下:
1、选择pr ...

这是我的工程~~~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我安装的是quartus15.0,好像有点问题,现在仿真不了,我先看一下我的问题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的是quartus15.0,好像有点问题,现在仿真不了,我先看一下我的问题来

问题 已经解决 谢谢大神

网友:
这个贴子好

网友:
楼主,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也是这个问题,跪求解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