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侠帮忙查查这颗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今天boss扔了这个蓝牙播放器叫拆。。。。拆开长这样,但是不知道这个主芯片是个什么型号?求哪位大侠给指点下下迷津、、。
芯片上的丝印是一个X符号,数字是15180  DSTH507008

非常感谢~~~

网友:
可能定制的芯片

网友A:
有可能是一些台产芯片,话说我们都定制MCU上的标志的,有些长100K就可以定了.

网友:
既然是个蓝牙播放器,原理应该都差不多。看着天线好像是直接从这个芯片出来的,应该是一个集成蓝牙和mcu的Soc,TI的CC2540就是这个功能,NORDIC应该也有,具体型号就说不好了

网友:
如果根据上面的mark标识查不出来的话,应该就是厂商没有释放这个芯片的datasheet了。如果知道是什么厂商可能会好解决一些。

网友:
等待大侠给出答案~

网友:
一般的蓝牙模块,标识的情况看好像国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一些台产芯片,话说我们都定制MCU上的标志的,有些长100K就可以定了.

是啊。这样搞最坑人。还说我们EE连个芯片都找不到

网友:
蓝牙播放器的方案可以参考这个
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2%C3%BC%CD%C2%C6%F8

网友:
找到芯片厂家是个叫建荣(buildwin)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啊。这样搞最坑人。还说我们EE连个芯片都找不到

没啊,中国山寨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啊,中国山寨厉害

你碰到好领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