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神猜得出这个芯片是什么?问了5个网站都无人能解

楼主:
寻求大神,一直没搞明白U1是什么,电路图如附件:
Y1是一个换能片,1.7MHz
U1芯片4脚接电源,11脚接地,接法不太可能是LM324,由于直接驱动MOS管,所以应该也不会是单片机,那U1会是什么芯片?

网友A:
单片机是可以直接驱动MosFet的。

网友B:
有点像一个555定时器的功能,可以调节频率。

网友C:
我怎么觉得他就是个2*8的header,就不是什么元件吧,这个是个接口吧,是外接一个模块的吧。这个是个人看法。

网友D:
握抓,我也觉得类似这种。或者排插插座那种,外接信号用的,比如那个水位按键估计不在板子上在实物另外地方,用跳线结果来这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握抓,我也觉得类似这种。或者排插插座那种,外接信号用的,比如那个水位按键估计不在板子上在实物另外地方,用跳线结果来这种~

我真的感觉它就是一个接口而已。哇咔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是可以直接驱动MosFet的。

谢大神!但这样会不会因为高速开关导致单片机烧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怎么觉得他就是个2*8的header,就不是什么元件吧,这个是个接口吧,是外接一个模块的吧。这个是个人看法。

是一个元件来的,只是元件黑乎乎的没有标号,然后手贱不小心给弄断了………心碎满一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握抓,我也觉得类似这种。或者排插插座那种,外接信号用的,比如那个水位按键估计不在板子上在实物另外地方,用跳线结果来这种~

对的对的!水位的在外面的,芯片确实是元件,就是没有标号,看不出来是什么,然后还手贱给弄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点像一个555定时器的功能,可以调节频率。

是的,感觉是用来调节谐振电路的频率的,就是想不出是什么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是一个元件来的,只是元件黑乎乎的没有标号,然后手贱不小心给弄断了………心碎满一地

没有照片吗,可能的话附上照片看看。芯片上面没有标示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没有照片吗,可能的话附上照片看看。芯片上面没有标示吗

因为断了我就丢了…丢之前反复看过,上面是完全黑的,没有型号方面的信息,一个贴片元件,倒是底部有些143  5wa  z03的标号,应该是属于生产标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断了我就丢了…丢之前反复看过,上面是完全黑的,没有型号方面的信息,一个贴片元件,倒是底部有些143  5wa  z03的标号,应该是属于生产标号来的

哦,这个就没办法了,我还以为这个是个一个普通的接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