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些东西分别是什么元件,它们的名字分别是什么?

楼主:
10芯积分
小生正在用altium designer 6.9  绘制PCB原理图,由于本人是个新手,看到图片上的元件,无从下手,特请教论坛的大神们,谢谢,麻烦给我指出图中的元器件分别是什么,它们的英文是什么?分别在什么库里,谢谢了!

网友A:
即使英文不知道,看符号也知道吧,电容,电阻,集成电路,,,

网友B:
这个,我想问公司为什么安排你画图啊?如果是个人,为什么不先打基础就开始画图了?

网友:
看这个哥哥,问题是有针对性的来,举个例子:你问你一锅面条是怎么煮成的,当然是由一根一根的面条来的。  能问的具体点吗?

网友:
我觉得这图不难啊,就是分模块画的,要结合起来看。电子爱好者飘过

网友C:
有点黑线啊。。。。。。之前对这些东西一点接触都没有么。。起码的电容电阻的符号应该要懂得的吧。。。。
图1:电容  C 搜索                     图2:电解电容   C搜索

图3:发光二极管 LED搜索或者D搜索                      图4:稳压二极管     D搜索

  图5:电阻    R搜索                             图6:电感   I搜索

         图7:开关    SW搜索                             图8:NMOS  搜索

  图9:晶振   XTAL                  图10: 口  con搜索

  图11:  串口  con搜索                  图12:集成芯片  一般自己画或者公司库里面有按芯片名搜索

图12:跳线插座。随便弄个两pin的con就好了

呼。。。。。。我这么认真的写评论。。。。。。。。。。。。。。。要做这一块的话先打基础吧,,总不能图上元件都看不懂啊。。。。加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黑线啊。。。。。。之前对这些东西一点接触都没有么。。起码的电容电阻的符号应该要懂得的吧。。。。
图1:电容  C 搜索                     图2:电解电容   C搜索

图3:发光二极管 LED搜索或者D搜索                      图4:稳压二极管     D搜索

  图5:电阻    R搜索                             图6:电感   I搜索

         图7:开关    SW搜索                             图8:NMOS  搜索

  图9:晶振   XTAL                  图10: 口  con搜索

  图11:  串口  con搜索                  图12:集成芯片  一般自己画或者公司库里面有按芯片名搜索

图12:跳线插座。随便弄个两pin的con就好了

呼。。。。。。我这么认真的写评论。。。。。。。。。。。。。。。要做这一块的话先打基础吧,,总不能图上元件都看不懂啊。。。。加油吧

真够细心的,怪不得工作做不完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真够细心的,怪不得工作做不完呢

反正在公司里我就是 一个打杂的。。没什么工作。。。。看着别人忙碌我倒是挺羡慕,不过脾气不好的我只能被老板拿去打杂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在公司里我就是 一个打杂的。。没什么工作。。。。看着别人忙碌我倒是挺羡慕,不过脾气不好的我只能被老板拿去打杂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反正在公司里我就是 一个打杂的。。没什么工作。。。。看着别人忙碌我倒是挺羡慕,不过脾气不好的我只能被老板拿去打杂了。。。哎

谢谢哈,其实我就是那几个大块的芯片不认识,其它的小部件是知道的,我是新人,,刚接触这东西哦,才大一。

网友:
怎么转,现在是学生哦,才刚刚接触altiun designer,目前基础为0,,,,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个,我想问公司为什么安排你画图啊?如果是个人,为什么不先打基础就开始画图了?

我是学生。。。刚接触,,,基础想打哦,,刚开始。。。。。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即使英文不知道,看符号也知道吧,电容,电阻,集成电路,,,

刚才接触哦。。。。学生初学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黑线啊。。。。。。之前对这些东西一点接触都没有么。。起码的电容电阻的符号应该要懂得的吧。。。。
图1:电容  C 搜索                     图2:电解电容   C搜索

图3:发光二极管 LED搜索或者D搜索                      图4:稳压二极管     D搜索

  图5:电阻    R搜索                             图6:电感   I搜索

         图7:开关    SW搜索                             图8:NMOS  搜索

  图9:晶振   XTAL                  图10: 口  con搜索

  图11:  串口  con搜索                  图12:集成芯片  一般自己画或者公司库里面有按芯片名搜索

图12:跳线插座。随便弄个两pin的con就好了

呼。。。。。。我这么认真的写评论。。。。。。。。。。。。。。。要做这一块的话先打基础吧,,总不能图上元件都看不懂啊。。。。加油吧

大哥,,,芯片   PD01234678      PA012345678,,,  等等,我不清楚的主要是这几个芯片是什么,在库中的名字什么,找不到。。。

网友C:
你大一就去实习了???

网友:
自己画啊自己画!自己做一个库啊~~默认库里面没有啊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刚才接触哦。。。。学生初学者,,,

哦,没关系慢慢来,多看一些电路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是学生。。。刚接触,,,基础想打哦,,刚开始。。。。。

那我建议你先找一本电子电工之类的书,先学基础的电阻电容二三极管这些基础的东西,磨刀不误砍柴工。哦对了,找一个电工电子标准,里面一般会有所有器件的符号形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大一就去实习了???

木有,在学校呢,马上大二了,要接触专业课了,提前接触一下,我是电子信息工程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