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懂tb6560的封装?

楼主:
驱动芯片TB6560是直插的吗?
为什么PCB看起来怪怪的,有点像贴片的样子???

网友:
这个你只要在pcb库中画正确了,然后各个尺寸都合适,你在3d视图下就看得出它是什么样子的了

网友:
画图看不懂的要找这个东西的资料

网友A:
楼主PCB图是不是有问题?这管脚两排的焊盘分在了顶层跟底层,还不是穿孔焊盘,那元件怎么放置?

网友:
难道你要卡在板子上么?这个正常应该是用过孔的那种封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PCB图是不是有问题?这管脚两排的焊盘分在了顶层跟底层,还不是穿孔焊盘,那元件怎么放置?

元件骑着电路板正反面焊接。
领导不在在催你吗,有干不完的活还逛论坛,值得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