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官方的boot_serial升级自己的用户程序????

楼主:
在基于Flash的bootloader 实现串口升级用户程序这个问题上卡了很久了,请各位坛友多多帮助。

本意是想实现TM4C1232D5PM的串口升级,摆脱JTAG口的限制。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虽然可以用LM Flash Programmer通过串口下载程序,但是下载的用户程序始终不运行。下载的步骤详述如下:

1) 通过JTAG口下载官方例程boot_serial的.bin文件到目标板,LM设置的应用偏移地址为0;

2) 通过JTAG口下载官方例程boot_demo1的.bin文件到目标板,LM设置的应用偏移地址为0x2800;

    ( 此处应与boot_serial中的bl_config.h的定义  #define APP_START_ADDRESS       0x2800  一致;

      boot_demo1或者boot_demo2中也同样定义  #define APP_BASE   0x00002800);

3) 此后一直可以用串口下载boot_demo1或者boot_demo2的.bin文件。

然后,我尝试通过串口下载自己编写的应用程序,同样可以顺利下载,而且可以无限次重复下载,但是程序不运行。在自己编写的程序中同样定义了

#define APP_BASE   0x00002800

为什么我自己写的程序不运行??求教。

网友A:
检查一下 MDK 或者 IAR 的工程的编译参数,需要对这些偏移地址进行设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 MDK 或者 IAR 的工程的编译参数,需要对这些偏移地址进行设置

我是在CCS下进行,编译参数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是在CCS下进行,编译参数没有问题。

CCS 也原理一样,需要检查一下 map 文件,这个地方也是需要配置的,你需要告诉编译器,编译出来的程序的起始位置不再是从 0 开始,这一点,你只是在程序里边定义了还不够,必须设置编译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 也原理一样,需要检查一下 map 文件,这个地方也是需要配置的,你需要告诉编译器,编译出来的程序的起始位置不再是从 0 开始,这一点,你只是在程序里边定义了还不够,必须设置编译器。

请问版主要怎么设置?真心求教,请您别烦躁,我知道这种问题有点傻逼。map文件是哪个文件,在CCS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 也原理一样,需要检查一下 map 文件,这个地方也是需要配置的,你需要告诉编译器,编译出来的程序的起始位置不再是从 0 开始,这一点,你只是在程序里边定义了还不够,必须设置编译器。

您说的map文件是指工程里的cmd文件吗?这里面有这样的代码:

/* The starting address of the application.  Normally the interrupt vectors  */
/* must be locat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application.                      */
#define APP_BASE 0x00002800
#define RAM_BASE 0x20000000

/* System memory map */

MEMORY
{
    /* Application stored in and executes from internal flash */
    FLASH (RX) : origin = APP_BASE, length = 0x0000FFFF - APP_BASE
    /* Application uses internal RAM for data */
    SRAM (RWX) : origin = RAM_BASE, length = 0x20005FFF - RAM_BASE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 MDK 或者 IAR 的工程的编译参数,需要对这些偏移地址进行设置

版主大人,麻烦您指点一二,卡了很久了。万分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大人,麻烦您指点一二,卡了很久了。万分感激。

不好意思啊,刚看到。
我几乎没怎么用过 CCS,所以具体我也不太清楚。
你可以那官方的工程和你自己的工程设置做个对比,看看哪些地方不一样。
先看工程配置,然后看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