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跑起我的树梅派2-三(键盘调整敲不出# 为测试C程序)

楼主:
这几天键盘老有些问题,也没管它,但今天想敲个C代码。老是出不来#号。

没法了。

网上查了一下,自己的是标准的104 美国制式键盘,一般大家都用这种。

方法:

    sudo raspi-config ==>4 Internationalisation Options ==>I3 Change keyboard Layout Set the keyboard layout to match your keyboard

   或 sudo dpkg-reconfigure keyboard-configuration

进入选104键盘

选 US键盘格式

后面都是回车

然后选完成

然后完成

重启后生效

sudo reboot

有人用VI编辑直接修改也是可以的

键入sudo vim /etc/default/keyboard修改红色部分

XKBMODEL="pc104"

XKBLAYOUT="us"

XKBVARIANT=""

XKBOPTIONS="terminate:ctrl_alt_bksp"

BACKSPACE="guess"

存储

重启后生效

sudo reboot

键盘好了。因为树梅派2默认安装了gcc

所以用Vi敲个hello.c

vi /home/pi/hello.c

#include

void main(void)

{

  printf("Hello !This is my first C test program.\r\n");

}

存储

编译:

cd /home/pi

gcc hello.c -o hello

运行

./hello

结果

Hello !This is my first C test program.

网友A:
昨天看树莓派,也是敲不出#号,应该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昨天看树莓派,也是敲不出#号,应该也是一样的问题。

我是通过SSH连上的,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是通过SSH连上的,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直接连到USB上,就会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