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 load程序时出错,程序下载不进去

楼主:
28335调试程序,编译没问题,就是在load program后,出现如下情况:
NOTES:
Gel will enable XINTFx16 during Debug only.
Enable XINTF in code prior to use.
FPU Registers can be found via GEL->Watch FPU Registers.
程序没有加载进去,换了仿真器仍然是这个问题,不知道是哪里的设置出了问题?!

网友:
对了,用的是ccs 3.3

网友:
把gel文件删了,如果你不用gel文件的话不用加这个,用的话应该理解里面的意思。反正我不太明白,就没有用过gel文件

网友:
楼主朋友你的问题怎么解决的,能分享下经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