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pi型滤波器PCB布局的问题

楼主:
下图是一个pi型滤波器的原理图,在画PCB时L201,C202和C203(二极管左边的电容)的位置有没有特殊的要求,比如是不是要像原理图一样一个在电感的左边一个在电感的右边?

网友A:
看其电路连接,应该是过滤左侧器件产生的高频干扰的,使之不影响到电源。
从这方面考虑,滤波器的器件的接地点及元件,要尽量靠近左侧的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其电路连接,应该是过滤左侧器件产生的高频干扰的,使之不影响到电源。
从这方面考虑,滤波器的器件的接地点及元件,要尽量靠近左侧的器件。

有道理,谢谢。

网友:
如果是我的话,我可能会按照电流的流向布局。pi型滤波器你打算用在什么场合呢?高频时源阻抗与负载阻抗均较大的场合?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