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 Home 1.2.2 用IAR 8.3 编译运行

楼主:
1.首先找到你所要修改的Z-stack Home 1.2.2 中的工程文件,以  .ewd   .ewp  .eww  为后缀的工程文件(其实这三个文件都可以以  TXT 编辑器打开,如果相对IAR工程了解的更详细,可以打开看看)

2.  如果你打开看过,就知道这三个文件各有分工, eww 为后缀的文件

    $WS_DIR$\Switch.ewp

      ALL

        Switch

        CoordinatorEB

        Switch

        RouterEB

        Switch

        EndDeviceEB

        Switch

        EndDeviceEB - OTAClient

        Switch

        RouterEB - OTAClient

如果要修改工程名,那么除了修改以上3个后缀的名字之外,再在这个文件中修改红色部分(工程名)就行了,同时要说明的是在以上3个文件所在的文件夹

中最重要的文件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文件,其他文件即使删除也不影响工程的打开,其他在这个文件中所包含的信息,只要使用个IAR工程的 猿/媛 应该一看就懂

懂,这里不做过多介绍。

3.   以 .ewp 为后缀的文件,在这个文件中可以看到  Z-stack 工程中 你所用到 宏   ,和你的工程的文件的目录,以及所有文件所在的位置。同时要说明的是这个文件还包含了版本信息。有兴趣的 话 可以把Z-stack home 1.2.2  和 Z-stack  Home 1.2.1 中对应的工程的这个文件做个对比  ,你会发现版本信息所在的位置。另外,你如果要用 IAR 8.3 打开Z-stack home 1.2.2 ,你可以把 Z-stack  Home 1.2.1中对应的这个文件替换掉1.2.2中的就行了,(如果你IAR的版本比IAR8.3还要低,那么就把你当前版本所能打开的Z-stack 中的.ewp文件做一些修改,主要是目录,和文件配置,以及宏所在的行做一些修改,然后再替换(这个有待验证))

需要注意的工程文件

需要注意的工程文件

宏的位置

宏的位置

网友A:
lib文件要对应的版本支持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ib文件要对应的版本支持才行

lib文件在协议栈里面。这个使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lib文件在协议栈里面。这个使用起来没问题

高版本IAR生成的lib文件,不能在低版本上面用。

网友:
我这么运行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