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输出波形问题

楼主:
两相四线步进电机,采用八拍的工作模式
下面是使能信号跟输入波形

下面是两路输出波形A与B两路是导通的

输出波形多了个角,是什么问题?

输入波形

输入波形

网友:
第一张图跟第三张图一样的,只要看第一和第二张就可以了

网友A:
测试一下驱动信号的高低电平值是否正常

网友A:
看是否在临界值附近,如果是,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一下驱动信号的高低电平值是否正常

其中一路驱动信号就是第一张图,还有一路驱动信号好跟图一类似。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是否在临界值附近,如果是,就会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

什么叫临界附近,具体怎么测一下?

网友A:
假如你驱动信号的高电平最低为4.5V(正常为5V) 低电平最高为0.5V(正常为0V)。那你就测量一下你的方波的高低电平值是否在这个附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假如你驱动信号的高电平最低为4.5V(正常为5V) 低电平最高为0.5V(正常为0V)。那你就测量一下你的方波的高低电平值是否在这个附近,

低电平是80mv,高电平是3.32v,我用的控制芯片是stm32,驱动芯片是DRV8812PWPR

网友B:
不接电机空载的是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接电机空载的是波形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低电平是80mv,高电平是3.32v,我用的控制芯片是stm32,驱动芯片是DRV8812PWPR

DRV8812PWPR这款芯片没用过。我之前也有遇到类似你这样的情况,最后原因就是控制信号的问题,或者你再检测一下芯片外围电路是否有影响

网友C:
请问你是用什么芯片来驱动的呀?L298N?还是别的什么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是用什么芯片来驱动的呀?L298N?还是别的什么芯片?

DRV8812PWPR

网友:
哦,真是不好意思 ,这个芯片没有用过,抱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