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中断的按键模式

楼主:
上次分享到点亮板子的LED,今天来点高级些的。用板子上的按键控制LED的亮灭。现在这次是用非中断模式的方法,很简单粗暴的方法,就是直接检测IO口的电平状态。当然在这之前要把按键的IO设置为输入。然后就是在死循环里检测按键是否按下,一旦按下IO就会被拉低,if((P1IN & GPIO_PIN4) == 0)这语句就是检测P1.4口是否按下,一旦按下就为低电平,进入下面的处理程序,在最后还加上了个松手检测,程序很简单,当然这个程序只能作为学习用的,实际项目中还有很大的改进。
  这次用到的寄存器不是很多。主要用到PxINPxOUTPxRENPxDIR4个即可,PxDIR用来设置管脚的方向。如下图的说明很明白了。
   如下例子就是把P1.1P1.4设置为输入:P1DIR |= 0x01;//设定P1.0为输出

然后就是把按键的IO口设置为上拉,为啥要上拉呢??因为板子的按键直接是连接到单片机的IO口的,如下图:
   把他设置成上拉是为了降低外界干扰到这个IO的得到的电平状态,而且这样也规定了不按下按键时的电平为高。这个上拉寄存器配置很简单,写1就是上拉。如下图: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点,PxREN这个寄存器只能控制IO口带上拉或者下拉这两种情况的。具体是上拉还是下拉,还要靠PxOUT这个寄存器控制,详细如下图:
  所以当PxOUT = 1PxREN= 1PxDIR= 0IO口即设置为输入上拉,当PxOUT = 0PxREN= 1PxDIR= 0IO口设置为输入下拉模式。
#include "msp.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driverlib.h"
int main()
{
        volatile uint32_t i;

    // Stop watchdog timer
    WDT_A_hold(WDT_A_BASE);

                P1DIR |= 0x01;//设定P1.0为输出

                P1SEL0 &= ~0x12;
          P1SEL1 &= ~0x12;
          P1DIR  &= ~0x12;
                P1REN |= 0x12;
                P1OUT |= 0x12;

    while(1)
    {

                        if((P1IN & GPIO_PIN1) == 0)
                        {
                                P1OUT ^= 0x01;
                                while((P1IN & GPIO_PIN1) == 0);
                        }
                        if((P1IN & GPIO_PIN4) == 0)
                        {

                                P1OUT ^= 0x01;
                                while((P1IN & GPIO_PIN4) == 0);
                        }
        for(i=10000; i>0; i--);
    }

}

/***************************库的写法
int main()
{
        volatile uint32_t i;

    // Stop watchdog timer
    WDT_A_hold(WDT_A_BASE);

                //设定P1.0为输出
          GPIO_setAsOutputPin( GPIO_PORT_P1, GPIO_PIN0  );

    //Confinguring P1.1 & P1.4 as an input and enabling interrupts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GPIO_PORT_P1, GPIO_PIN1 | GPIO_PIN4);

    while(1)
    {

        // Delay
                        if(GPIO_getInputPinValue(GPIO_PORT_P1,GPIO_PIN1) == 0)
                        {
                                 GPIO_toggleOutputOnPin( GPIO_PORT_P1,GPIO_PIN0);
                                 while(GPIO_getInputPinValue(GPIO_PORT_P1,GPIO_PIN1) == 0);

                        }
                        if(GPIO_getInputPinValue(GPIO_PORT_P1,GPIO_PIN4) == 0)
                        {
                                 GPIO_toggleOutputOnPin( GPIO_PORT_P1,GPIO_PIN0);
                                 while(GPIO_getInputPinValue(GPIO_PORT_P1,GPIO_PIN4) == 0);
                        }
    }

}
******************************************/

库函数很简单,可以建议初学者从库函数这个切入
这次新增了两个函数:
                       GPIO_setAsInputPinWithPullUpResistor这个函数是设置IO口为输入上拉
                       GPIO_getInputPinValue这个函数是读取某个IO的电平状态。
代码分享:

最后做下广告,大家有时间帮我拉拉票,倒数第3就是我的
https://bbs.eeworld.com.cn/huodong/RIGOL20150527/

网友A:
好几天不见你发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几天不见你发帖了。

前段时间有点忙

网友B:
楼主精力真好。不过我还是换用IAR算了,那个430ware老更新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精力真好。不过我还是换用IAR算了,那个430ware老更新不了。

反正用啥编译器都一样,我回头看看IAR的

网友C:
我去 你也参加那个活动了啊 有个哥们儿参加那个活动天天让我投票 你也不说一声 帮你投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去 你也参加那个活动了啊 有个哥们儿参加那个活动天天让我投票 你也不说一声 帮你投啊!

忘记叫你了,现在也不迟

网友:
引用 网友D:
忘记叫你了,现在也不迟

已投~明天继续~哈哈~

网友:
帮大神顶贴了

网友:
谢谢支持,最近有些忙了,明天出一个贴

网友:
谢谢支持,最近复习,少少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