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altium designer一个问题

楼主:
如图,导线末端的方块怎么设置出来的?

网友A:
请问你这是Altium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是Altium嘛

是altium designer产生的pdf文档,难道和原理图不一样?

网友:
风格不像是Altium的,有点像Orcad的风格。难道是最新版本?

网友:
属于电气接口
在放置菜单下

颜色可以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属于电气接口
在放置菜单下

颜色可以修改

好像只是导线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