臭美一下,新品上线试用了

楼主:
电池厂的充电车间,用数码管替换掉老式的表头,加入电流异常报警功能。

网友:
不错不错,能否简单说明下,大致用什么做的吗,除了数码管以外。

网友:
是电池厂充电车间充电电流监控系统,在充电的过程中,由于接触不良或产品性能差异引起电流偏离正常值,可以导到部分产品没有充饱,而部分充得过饱,整个外壳鼓包了直接报废。
设备的功能是实时监测电流,并在电流偏离设定值后报警,让值班师傅来排除故障。

网友:
实用产品就是好~

网友A:
看着出于自己手的产品,很有成就感吧?

说说啥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着出于自己手的产品,很有成就感吧?

说说啥感觉

谢谢关注

一个字“很爽”!

网友:
不错,转化成了实际生产力!什么电池?

网友B:
弄的还挺快,恭喜

网友:
铅酸电池,最具有性价比的电池,也是最低档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弄的还挺快,恭喜

谢谢版主,说到“快”字,实在惭愧,这个项目整了四年了,目前的产品是第四代。
第一代产品使用2w的金属膜电阻采样,通过模拟开关后加运放再送到ADC,问题是热稳定性差,还有接地没有处理好,相聆通道的电流相互影响,整体精度低。
第二代产品使用检测芯片,每个单片机单独处理8路,稳定性好、精度高但异常处理不到位。
第三代产品跟目前的第四代很接近,解决了前几代产品存在的问题,但施工复杂,故障率比较高。
目前这代产品绝不可能是终极版,但客户已经比较满意了,当然自己觉得还不错,虽然升级空间还是有的,但已经具备了量产的条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版主,说到“快”字,实在惭愧,这个项目整了四年了,目前的产品是第四代。
第一代产品使用2w的金属膜电阻采样,通过模拟开关后加运放再送到ADC,问题是热稳定性差,还有接地没有处理好,相聆通道的电流相互影响,整体精度低。
第二代产品使用检测芯片,每个单片机单独处理8路,稳定性好、精度高但异常处理不到位。
第三代产品跟目前的第四代很接近,解决了前几代产品存在的问题,但施工复杂,故障率比较高。
目前这代产品绝不可能是终极版,但客户已经比较满意了,当然自己觉得还不错,虽然升级空间还是有的,但已经具备了量产的条件了。

我记得你过了年才开始讨论这个的啊

网友C:
已经做了好久了,第一代产品失败了就放在一边,一放就是两三年,一直到去年年底才重新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C:
已经做了好久了,第一代产品失败了就放在一边,一放就是两三年,一直到去年年底才重新折腾。

一个稳定项目的诞生真不容易

网友:
只能说我的水平太水了。

网友C:
500块的成本报价1k,高了还是低了?(研发成本不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500块的成本报价1k,高了还是低了?(研发成本不算)

关键有客户和数量

网友D:
我最羡慕搞出产品的人了,楼主这是让人羡慕啊还是阿蒙历害,想当年就拿下关某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最羡慕搞出产品的人了,楼主这是让人羡慕啊还是阿蒙历害,想当年就拿下关某人

吕蒙同志是我的偶象,所以大胆取这个名。拿下关某人就不敢想了,只求有所进步。

网友E:
霸气,第一个项目落地,很有成就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霸气,第一个项目落地,很有成就感吧

谢谢版主,感觉很爽,但不是第一个项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