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无线鼠标的微动开关

楼主:
昨天修了一下收音机,尝试将5V电源接入后没有反应。一时也没有太多时间和思路去查找问题,就顺便将鼠标拆开修了一下。

这个是富勒的X100无线鼠标。问题是经常单击变双击,本来要打开一个标签页,就变成关闭了;移动窗口变成最大化。感觉问题在微动开关上,论坛网友也出了不少主意。于是就把它拆了。

本来想换一个微动试试。但是一时没有合适的微动开关,也没有合适的工具去焊下来。仔细看了看,发现微动是可以拆开的。用小起子将微动开关两边的卡扣轻轻挑开,一下就拆开了,内部的金属片就露出来了。看上去结构不复杂,但是很巧妙。

将金属片取下,用小起子磨掉两边触点上的氧化层,在用铅笔涂了一下,保证接触点不容易被氧化。

金属片取下很容易,安装回去就需要一点耐心了,经常5分钟,总算装上去了,然后在还原鼠标。打开鼠标在试试,一切正常了,和刚买的时候手感差不多。

网友:
其实不用把微动开关拆开,直接用洗板水滴在上面,按几下再滴几滴洗板水就可以了。如果没有洗板水用无水酒精也行,如果没有无水酒精,就用医用酒精也可以

网友A:
我有一个罗技的鼠标,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年了(当然了,家里的台式机使用效率相对较低),还一直能用(中间洗过一次微动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个罗技的鼠标,到现在差不多用了十年了(当然了,家里的台式机使用效率相对较低),还一直能用(中间洗过一次微动开关)

看起来虽然都用Omron微动,质量差别还是很大。

网友:
好久没拆过这些家伙什了

So TM what......?

网友:
金属片取下很容易,安装回去就需要一点耐心了,经常5分钟,总算装上去了
是啊 能够装回去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