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这种手环,东方之星的救援是不是变得更有效一些(拍脑袋想法)

楼主:
本身不喜欢关注灾难性新闻的,除了看人死还是看人死~~

    东方之星的事儿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电视一直在播,听了一会,感觉能被救上的人太少了
当然,也不是很懂救援这个事情,这个多与少的评价并不准确。

    只是突然想到,如果当时每个人都带着一种防水的手环,可以向救援人员发送他们的位置,救援人员能马上就确定他们的位置,获救的人是否就多些?

不知道这种手环的实现在技术上是否是个问题,比如水下发送定位信号的准确性……

如果没有技术问题,在造价方面,可以达到让客船公司为每个乘客配置一个吗?

拍脑袋的想法,还是想听听坛子里工程师们的分析,希望大家来讨论,如果可以的,咱们是不是可以跟客船公司建议建议那,这样,让这个灾难多的时代,救援更有效些

网友:
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

如果水下有象GPS那样的定位系统方可。

如果用惯导,是有积累误差,能确定一个船的位置倒是可以,但确定人员在某个仓恐怕没那么精确。
再者,水下超声波通讯,是大家所熟知的最有效的方式,如果使用超声波,它的带宽是非常有限的,船上那么多人都发射超声波,就需要象手机通讯那样,频分、时分、码分。-----再安装个超声基站

网友A:
这个思路挺好的,不过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下

1.水声换能器的效率与功率,在小体积中实现低功耗的有效发射有点难度
2.沉船之后落水者往往散落在比较大的水域,无形中又增加了接收机的灵敏度设计要求。。。

网友:
在船舱里,有屏蔽,信号也是不好出来

网友:
这个要很精确吧

网友B:
能在船上用的设备不一定要先进,但一定要可靠。

手环的想法不错,用来发射求救信号。但是水下信号传输是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的。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手环是一个“强光手电”,遇水自动开启求救模式,定时闪烁(省电),至少潜水员或者水下机器人有看到的可能性,要不黑乎乎的一片,增加了搜救难度。

但是,手环接触水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这个产品不适合做成手环形式,因为洗手洗脸啥的,也可能触发它。但是不做成手环形式,又不方便佩戴,你不能要求每个上船的人腰上都带一个什么设备吧。
所以,需要对开启求救模式的“各种情况”进行滤波……电池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做成一次性的,增加成本,做成多次使用的,怎么保证电池电量充足?

再要么手环可以变成一个救生衣类的装置,遇水多久后,自动膨胀,可以帮助人浮起来…还是有很多问题无解…

难题

网友C:
这个思路很好,相信这一类的产品会有人去开发的,毕竟人命关天。

网友:
船舶上有一种应急示位标,是可以向外发射无线电的,不知道是不是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D:
个人觉得,比较困难的还是不同介质中的通信
水下通信遇到的问题,应该会比如何定位要困难

网友E:
人比作海军的反潜用浮标,船本身作为通信基站,在有限距离内还是可以找到相对比较精确的位置的,船实时检测浮标位置,异常时远程实时发送每个浮标的坐标,当然前提是这个船在沉了以后还有通信能力,这不过这比单个手环的可实现性更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在船上用的设备不一定要先进,但一定要可靠。

手环的想法不错,用来发射求救信号。但是水下信号传输是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的。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手环是一个“强光手电”,遇水自动开启求救模式,定时闪烁(省电),至少潜水员或者水下机器人有看到的可能性,要不黑乎乎的一片,增加了搜救难度。

但是,手环接触水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这个产品不适合做成手环形式,因为洗手洗脸啥的,也可能触发它。但是不做成手环形式,又不方便佩戴,你不能要求每个上船的人腰上都带一个什么设备吧。
所以,需要对开启求救模式的“各种情况”进行滤波……电池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做成一次性的,增加成本,做成多次使用的,怎么保证电池电量充足?

再要么手环可以变成一个救生衣类的装置,遇水多久后,自动膨胀,可以帮助人浮起来…还是有很多问题无解…

难题

强光手电是个简单有效的方法,不一定要遇水打开,落水了,自己按开关打开的时间应该还是有的。
个人认为,在落水人员相对密集的时候,这个比地位更简单有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思路很好,相信这一类的产品会有人去开发的,毕竟人命关天。

感觉现在好多先进的技术都没有用到飞机、客船之类的紧急应急、保护人身安全的项目中;是不是全球的都是这个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比较困难的还是不同介质中的通信
水下通信遇到的问题,应该会比如何定位要困难

水下通讯也不甚了解,感觉可行性的原因是想到了黑匣子落入水中可以发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能在船上用的设备不一定要先进,但一定要可靠。

手环的想法不错,用来发射求救信号。但是水下信号传输是受到很多因素影响的。

我觉得,比较简单的就是手环是一个“强光手电”,遇水自动开启求救模式,定时闪烁(省电),至少潜水员或者水下机器人有看到的可能性,要不黑乎乎的一片,增加了搜救难度。

但是,手环接触水的可能性比较大,所以这个产品不适合做成手环形式,因为洗手洗脸啥的,也可能触发它。但是不做成手环形式,又不方便佩戴,你不能要求每个上船的人腰上都带一个什么设备吧。
所以,需要对开启求救模式的“各种情况”进行滤波……电池还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如果做成一次性的,增加成本,做成多次使用的,怎么保证电池电量充足?

再要么手环可以变成一个救生衣类的装置,遇水多久后,自动膨胀,可以帮助人浮起来…还是有很多问题无解…

难题

要是遇水膨胀的那种救生衣成本要是不高,可以让客船公司们为每位乘客准备一个,也是不错的,比手环更有用,直接自救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人比作海军的反潜用浮标,船本身作为通信基站,在有限距离内还是可以找到相对比较精确的位置的,船实时检测浮标位置,异常时远程实时发送每个浮标的坐标,当然前提是这个船在沉了以后还有通信能力,这不过这比单个手环的可实现性更好吧!

如果以船做基站,应该可以更精确和省电吧
再在附近陆上的救援人员那里,放个可接收这些手环的信号机器,以备船上的坏了,所有人员的信息就全没了

网友:
来,组队弄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是一个相当困难的事。

如果水下有象GPS那样的定位系统方可。

如果用惯导,是有积累误差,能确定一个船的位置倒是可以,但确定人员在某个仓恐怕没那么精确。
再者,水下超声波通讯,是大家所熟知的最有效的方式,如果使用超声波,它的带宽是非常有限的,船上那么多人都发射超声波,就需要象手机通讯那样,频分、时分、码分。-----再安装个超声基站

如果像zqjqq88说的以船作为基站的这种系统模式那?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挺好的,不过有几个问题需要解决一下

1.水声换能器的效率与功率,在小体积中实现低功耗的有效发射有点难度
2.沉船之后落水者往往散落在比较大的水域,无形中又增加了接收机的灵敏度设计要求。。。

第二问题,如果采用类似zigbee的那种组网的形式,
相邻落水者可以互知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