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按键开关机电路

楼主:
Q1,Q2组成双稳态电路。由于C1的作用,上电的时候Q1先导通,Q2截止,如果没按下按键,电路将维持这个状态。Q3为P沟道增强型MOS管,因为Q2截止,Q3也截止,系统得不到电源。
   此时Q1的集电极为低电平0.3V左右,C1上的电压也为0.3V左右,当按下按键S1后,Q1基极被C1拉到0.3V,迅速截止。Q2开始导通,电路的状态发生翻转,Q2导通以后将Q3的门极拉到低电位,Q3导通,电源通过Q3给系统供电。
   Q2导通后,C1通过R1,R4充电,电压上升到1V左右,此时再次按下按键,C1的电压加到Q1基极,Q1导通,Q1集电极为低电平,通过R3强迫Q2截止,Q3也截止,系统关机。整个开关机的过程就是这样。
为什么上电时Q1先导通?!由于C1的存在,Q2基极电压获得比较缓慢,可是Q1的基极电压从哪里来?有没有高手帮忙详细分析一下工作过程,还望不吝赐教!

网友A:
Q1的电压来自R2、R5这一路。

双稳态电路,如果是平衡的,哪个管子导通是不定。这个电路,由于C1的存在,使电路不平衡,所以Q1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的电压来自R2、R5这一路。

双稳态电路,如果是平衡的,哪个管子导通是不定。这个电路,由于C1的存在,使电路不平衡,所以Q1导通。

嗯,看明白了!但是有一点不明白,上电瞬间,VCC5V经过R2,R5加在Q1上,也就是Q1的B电位为5V,但是同时C电位也是5V,未满足C电位大于B端电位的导通条件啊,难道实际二极管导通是只要B端电压高于C端电压,导通BE就行了吗?!

网友:
Q1的基极电压从R5 R2来
工作过程上面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了

网友B:
首先这个电路没画出地,理解为最低端为地!
上电瞬间本来两个三极管的基极都应为5V,但是因为电容的存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瞬变),因此Q1基极上电瞬间为5V,而Q2基极不是,从而Q1先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电路没画出地,理解为最低端为地!
上电瞬间本来两个三极管的基极都应为5V,但是因为电容的存在(电容两端电压不能瞬变),因此Q1基极上电瞬间为5V,而Q2基极不是,从而Q1先导通!

感谢  这个解释很透彻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嗯,看明白了!但是有一点不明白,上电瞬间,VCC5V经过R2,R5加在Q1上,也就是Q1的B电位为5V,但是同时C电位也是5V,未满足C电位大于B端电位的导通条件啊,难道实际二极管导通是只要B端电压高于C端电压,导通BE就行了吗?!

“ C电位大于B端电位 ”,指的哪一点? 还是C极与B极?

如果是 指的两个“ 极 ”,三极管上没有说C极电位必须大于B极电位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 C电位大于B端电位 ”,指的哪一点? 还是C极与B极?

如果是 指的两个“ 极 ”,三极管上没有说C极电位必须大于B极电位的说法。

哦,明白了,记得以前学的是导通时要求C极大于B极,且B极大于E极,看来还是自己学的不清不除

网友:
标记一下,有时间研究

网友D:
为什么上电时Q1先导通?因为电路参数不对称。一是由于C1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故R1和R4分压使Q2的基极电压等于2.5V;Q1的基极电压经R2和R5分压等于4.2V,所以,Q1先导通。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上电时Q1先导通?因为电路参数不对称。一是由于C1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故R1和R4分压使Q2的基极电压等 ...

你好,对于您说的一部分我赞同,但是就一个2.5v 一个4.2v 所以4.2v 的先导通而言,我觉得是不是还得加一句话,因为三极管be级之间有电容,一个2.5v 没有 4.2V 充电充得快,所以4.2v 的先导通。 我个人认为1个2.5v 一个4.2v 单单就这两个电压而言,只能判断两个三极管都满足导通条件,但不足以说明两个三极管谁导通得快,谁导通的慢。

网友:
引用 网友A:
“ C电位大于B端电位 ”,指的哪一点? 还是C极与B极?

如果是 指的两个“ 极 ”,三极管上没有说C极 ...

麻烦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图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542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这个电路没画出地,理解为最低端为地!
上电瞬间本来两个三极管的基极都应为5V,但是因为电容的存在( ...

可不可以帮我看一下这个电路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5421-1-1.html,最近调这个电路,AD采样不是0X00就是0XFF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好,对于您说的一部分我赞同,但是就一个2.5v 一个4.2v 所以4.2v 的先导通而言,我觉得是不是还得加一 ...

双稳电路上电过程,是Q1,Q2的基极电压从0V到正向偏置电压的形成过程,也是外部电压克服PN结内部电场,建立约0.7伏的外加电压的过程,谁先得正向偏置电压,则谁先导通。因为Q1分压得到4.2V,Q2分压得到2.5V,所以,Q1克服PN结内部电场所需要时间就短,先导通。

网友:
您说的4.2伏比2.5伏快,我不太了解,是相同时间内一个电压升得高,一个升得低,所以升得高的先达到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双稳电路上电过程,是Q1,Q2的基极电压从0V到正向偏置电压的形成过程,也是外部电压克服PN结内部电场,建 ...

您说的4.2伏比2.5伏快,我不太了解,是相同时间内一个电压升得高,一个升得低,所以升得高的先达到开启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您说的4.2伏比2.5伏快,我不太了解,是相同时间内一个电压升得高,一个升得低,所以升得高的先达到开启电 ...

河水之所以能够流动,是因为有水位差。电荷之所以能够流动,是因为有电位差。电位差也就是电压。电压是形成电流的源泉。电压是静电场或电路中两点间的电位差,其数值等于单位正电荷在电场力的作用下,从一点移到另一点所做的功,4.2V比2.5V做功能力大,在内电场一定的情况下,克服内电场所需要的时间就短,所以,Q1先导通。如果我们把Q1和Q2视为两个0.7米的蓄水池,Q1在4.2米水位差的作用下,到达0.7米的时间长?还是Q2在2.5米水位差的作用下,到达0.7米的时间长?同理,Q1先满溢流。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河水之所以能够流动,是因为有水位差。电荷之所以能够流动,是因为有电位差。电位差也就是电压。电压是形 ...

嗯,说实话,那个例子不太合适,2.5米的时间短。 但是还是不理解。如果同时把4.2 和 2.5加上去,两者电压都可以导通BE级 ,都能克服内电场,还分速度快?如果您不耐烦的话,可以给我什么文章,我去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Q1的电压来自R2、R5这一路。

双稳态电路,如果是平衡的,哪个管子导通是不定。这个电路,由于C1的存在, ...

为什么 C1 存在,Q1就先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