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圆的感应键怎么画?

楼主:
2芯积分
半圆的感应键应该怎么画?求高手指点

感应键

感应键

网友:
1、首先建立图形:new Shape symbol;
                        shape -etch top或bottom都行,但要一致;
                        画好后融合:shape - merge shapes;
                        建立soldermask;
2、建立焊盘:regular pad选shape,找到建立的图形。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好意思,又要截图说明下了。

1.  你的这个半圆的应该是焊盘才对吧。 而且这种焊盘叫做异形焊盘,所以我也是小小的研究了一番。

2.  那么一个贴片焊盘最主要的三个层top Layer、Paste、Solder,有了这三个层,这个焊盘才能说明这个是一个焊盘,当然他也有电气属性。

3. 下面我说明下,我的步骤:

①.  在任意层画一个封闭的半圆,演示图示如下:

②. 选择在tools菜单下------>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快捷键是:T+V+E,如下就是效果

③. 删除轮廓,如下所示:

④. 将此块半圆铜皮复制两次并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叠,并设置层属性,如下图所示

⑤. 选中这三层,将其三个层组合在一起

⑥. 复制组合后的焊盘,并用空格键切换方向放置对称部分的半圆焊盘(我认为如果要精确一点的话,这个放置的对称部分可以用坐标来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好意思,又要截图说明下了。

1.  你的这个半圆的应该是焊盘才对吧。 而且这种焊盘叫做异形焊盘,所以我也是小小的研究了一番。

2.  那么一个贴片焊盘最主要的三个层top Layer、Paste、Solder,有了这三个层,这个焊盘才能说明这个是一个焊盘,当然他也有电气属性。

3. 下面我说明下,我的步骤:

①.  在任意层画一个封闭的半圆,演示图示如下:

②. 选择在tools菜单下------>convert------>Create Region  from Selected Primitives

快捷键是:T+V+E,如下就是效果。

③. 删除轮廓,如下所示:

④. 将此块半圆铜皮复制两次并在原来的基础上重叠,并设置层属性,如下图所示

⑤. 选中这三层,将其三个层组合在一起

⑥. 复制组合后的焊盘,并用空格键切换方向放置对称部分的半圆焊盘(我认为如果要精确一点的话,这个放置的对称部分可以用坐标来确定)。

网友A:
谢谢,回答问题的同时,也是又一次实践的过程,O(∩_∩)O哈哈~

网友:
还是快捷键好用,AD用过几年了 虽然与cadence风格迥异,用习惯了也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答问题的同时,也是又一次实践的过程,O(∩_∩)O哈哈~

你好!谢谢高手指点,我按你的方法操作了是比较方便,我不是要做焊盘,我做的是一个零件的两个极——而且两个半圆是要连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谢谢高手指点,我按你的方法操作了是比较方便,我不是要做焊盘,我做的是一个零件的两个极——而且两个半圆是要连线的

我不是什么高手,相互学习而已。表示没有 看到图像不知道你的这个零件是个什么零件。

网友:
异形焊盘确实不好画,深有体会,感谢 huaiqiao 网友的演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答问题的同时,也是又一次实践的过程,O(∩_∩)O哈哈~

谢谢,对我也是很好的一次实践过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好意思,又要截图说明下了。

1.  你的这个半圆的应该是焊盘才对吧。 而且这种焊盘叫做异形 ...

三个层为什么要合并,好麻烦的,你用的是AD哪个版本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三个层为什么要合并,好麻烦的,你用的是AD哪个版本的。

“三个层为什么要合并” 一个表贴的焊盘有几部分组成呢?建议去上百度看看。或者百度文库应该有异形焊盘的制作方法的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三个层为什么要合并” 一个表贴的焊盘有几部分组成呢?建议去上百度看看。或者百度文库应该有异形焊盘 ...

哦 知道了,可你是在pcb文件下画的,不是在pcb库下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 知道了,可你是在pcb文件下画的,不是在pcb库下画的。

这个您很刚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动手研究下,然后告诉下我结果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您很刚兴趣的话,可以自己动手研究下,然后告诉下我结果哦。

在你的第三步放个pad到半圆里,其它不变,最后复制到PCB库里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好意思,又要截图说明下了。

1.  你的这个半圆的应该是焊盘才对吧。 而且这种焊盘叫做异形 ...

楼主,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种方法画异形焊盘  pcb图纸另存为cad以后 打开都是框框呢?这种的影响pcb厂家加工pcb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这种方法画异形焊盘  pcb图纸另存为cad以后 打开都是框框呢?这种的影响pcb厂家 ...

为什么要另存为cad格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好意思,又要截图说明下了。

1.  你的这个半圆的应该是焊盘才对吧。 而且这种焊盘叫做异形 ...

我画了个异型的 但是异型的没有引脚号 怎么让它变成引脚5。没有引脚号和器件引脚对应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好意思,又要截图说明下了。

1.  你的这个半圆的应该是焊盘才对吧。 而且这种焊盘叫做异形 ...

大佬,跟您请教一下,我按你说的制作好了,也保存了,但是再次打开,就不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佬,跟您请教一下,我按你说的制作好了,也保存了,但是再次打开,就不见了。这是什么原因呢?

没有碰到过哦。。。。。
这个你 是不是把它保存成了封装了,加在你的封装库里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我画了个异型的 但是异型的没有引脚号 怎么让它变成引脚5。没有引脚号和器件引脚对应不上

双击看看是否可以对它,单独编号。。。。。。
不是属性对话框里面有个可以单独设置编号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碰到过哦。。。。。
这个你 是不是把它保存成了封装了,加在你的封装库里面了?

应该是没有保存为封装,谢谢大佬解答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双击看看是否可以对它,单独编号。。。。。。
不是属性对话框里面有个可以单独设置编号的么

我把它存为封装再试试,谢谢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我把它存为封装再试试,谢谢了

直接在封装库文件新建一个封装,把画好的复制过来,,
同做异性焊盘方法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在封装库文件新建一个封装,把画好的复制过来,,
同做异性焊盘方法一样

已经试了,谢谢版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真是不好意思,又要截图说明下了。 1. 你的这个半圆的应该是焊盘才对吧。 而且这种焊盘叫做异形 ...

请问用的是哪个版本的AD软件?谢谢

我创建的半圆焊盘不是圆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