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神指导,快疯掉了。。。。。

楼主:
新人最近在琢磨2808DSP, 因为工作要求,要对开发板和工装的连接,进行DSP TMS320F2808 进行各种外设模块儿的测试(包括GPIO, SCI 上位机通信,SPI,IIC,ePWM 发波,AD转换)。

先不说这些都是个啥。但是说到测试,应该怎么测哇?!有没有工作经验的能详细说明一下呢?!对于这些真的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何下手。买了两本书一本《数字信号控制器原理及应用--基于TMS320F2080》 一本《手把手教你学DSP--基于281x》书看的差不多了。。。。感觉后者更加详细易懂。但总觉得懂了,和实际相差的很远啊。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去理解,甚至有些地方说的,只是针对各寄存器的分配,和各寄存器的功能进行了说明。。。。。然后就没有什么然后了。。。。还是凌乱的不能再凌乱了。。。。。

我现在就是希望能有个好心人,能教教我,应该从哪里下手?买个开发板么?先自己调着玩儿?买了一个2808的开发板,把里面的实验数据都考进去了,都能运行了!但是然后呢?!怎么个玩儿法啊?或者说从玩儿中我应该看什么?看各引脚的配置?还是看什么?完全不懂。。。。

谁能现身帮帮我啊。。。。作为回报,我这里有几个G的DSP资源,愿意和大家分享。。。但能先告诉我,应该怎么进行测试?从哪里开始入手吗?好纠结!谢谢大伙儿了!

网友:
1.我理解的测试,应该是让你掌握这些模块的使用,能够知道底层配置,可以按照工作要求进行配置;
2.了解底层后,基本上可以看项目的程序了,搞明白项目的运行原理;
3.书的话可以看看,推荐使用ti的controlsuite学习示例程序。

网友:
想起一个例子,老板告诉员工去买个大锤子和大钉子,员工不明所以,老板要这个干嘛?不过也没多问,还是去买回来交给老板。不久后老板回来告诉员工说那钉子不行,要买更大更硬的,员工照做还是不行,反复几次后员工忍不住问了:老板你要这些东西到底干嘛?老板怒曰:因为我他妈要在水泥墙上打个孔。员工恍然说:这种事交给我吧。拿了个冲击钻,很快搞定了。

其实这种事情,每家的测试目的都不一样,楼主更应该问给你布置这个任务的人,测试的目的是什么,要起到什么作用,达到什么效果,这样你才知道怎么做,才能发挥主观能动性把事情做好。这个布置任务的人也是水到家了,根本不配坐在那个位子上,只告诉别人要做,却不告诉这么做的目的和所要达到的结果。楼主也是的,不明白他为何要做也不问清楚,搞得现在无从下手。拿了把剑能杀人,可是不知道杀谁,为何而杀,空有一身本事。最后搞得像上面所说的那个例子一样,员工像个机器人一样只负责执行,而上面却迟迟得到不预期的结果。

所谓的主观能动性,那就是在任务执行中能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不是像机器人一样只负责执行,却不明所以。要的是解决问题,而不是执行过程。就比如上面的例子中所说,如果老板一开始安排的任务不是买钉子和锤子,而是安排员工给在水泥墙上打个孔,那就没后面那么多事了,不是吗?

说了这么多废话,其实我只想说,你应该回去问问给你布置任务的人,他要这么做的原因何在,目的何在,又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这样才好下手啊。不要怕问,不明白的一定要坦白出来问到底。

网友:
官网下载例程,先跑例程,然后修改各个模块的配置,能够正常运用各个模块。
接下来就可以整合各个模块,做系统了。

网友:
我最近也在看28022的例程

网友:
楼上说的很好啊  主观能动性是建立在目的明确思路清晰的基础上的 加油

网友:
回复2, 3, 4 楼。。。。谢谢你们的回答啊。。。。我今儿又看了一天程序,还有关于头文件以及源文件。。。看的到现在都恶心。。。。唉~~~

主要是由于自己基础太差,对这个又感兴趣,但忽略了3楼的主观能动性,感觉特别被动。但是,给我分配那个人能力有,就是不给你好好讲,讲个3~4句就开始不耐烦。。。。特别让人提不起感觉接着问。。。。

如果你问专家或者导师问题,他们能给你好好回答,并且还能告诉你一些其他的东西,学起来也很带劲啊。。。。现在我的状态是太特么无助了。。。。唉。。就当在这里抱怨一下吧。

再次感谢回复的人哈。。。。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