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按键同时长按的问题

楼主:
unsigned char Trg;
unsigned char Cont;
void KeyRead( void )
{
     unsigned charReadData = PINB^0xff;   // 1
     Trg = ReadData &(ReadData ^ Cont);      // 2
     Cont =ReadData;                              // 3
}
这是按键的核心程序

我现在有两个按键一个直接连到单片机的PC1,一个连到PC2

#define key_pc1 0X02
#define key_pc2 0X04
#define key_p1and2 0X06

void main(void)

{

   init();

   while(1)

   {

      display2(4);

       if(Cont&key_p1and2)

           {

               num1++;

                   if(num1>200)

                   {

                         num1=0;

                         while(1)

                          {

                                 display2(0);

                                 if(Trg&key_pc2)

                                 break;

                           }

                   }

           }

我想两个按键长按就进入display2(0),但是现在长按任何一个按键都能进入,两个按键是或的关系,大神们帮着看看应该怎么改进

网友A:
if(Cont&key_p1and2) ---------------  if((Cont&key_p1and2)==key_p1and2)

网友:
自己分析一下按下任意一个键的时候(Cont&key_p1and2)的值是多少就明白能不能进if逻辑了。

网友B:
看在你的新人的份上告诉你原因吧。

Cont不管是等于2还是等于4,与上6之后还是等于2或者等于4,全按下等于6,都满足if的条件,if里面只要不是0就回执行if逻辑里面的语句。
改成if((Cont&key_p1and2) == key_p1and2)就行了

网友:
判断条件可设为:

   key1 && key2

网友:
感觉程序表达不清晰。所以很容易出问题。像绕口令。

网友:
引用 网友A:
if(Cont&key_p1and2) ---------------  if((Cont&key_p1and2)==key_p1and2)

改成这个判断语句后不行,进入不了if语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在你的新人的份上告诉你原因吧。

Cont不管是等于2还是等于4,与上6之后还是等于2或者等于4,全按下等于6,都满足if的条件,if里面只要不是0就回执行if逻辑里面的语句。
改成if((Cont&key_p1and2) == key_p1and2)就行了

改成这个判断后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判断条件可设为:

   key1 && key2

我之前也是这样写的,但每个按键对应一个Cont值,按下另一个后Cont值就变了

网友D:
这样判断,只有读到两个按键都被按下,计数器变量才开始计数,一旦不是同时被按下,变量清零。变量加到一定值。进入对应的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判断,只有读到两个按键都被按下,计数器变量才开始计数,一旦不是同时被按下,变量清零。变量加到一定值。进入对应的函数。

做硬件仿真两个按键同时按下的却可以进入if,但是就是没有现象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