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所示蜂鸣器电路,需不需要加电容???

楼主:
蜂鸣器电路,需不需要加电容滤波???

网友:
首先你得明白滤波的作用,或者是没有滤波时会有什么后果。知道了结果就看你有没有需求了,不滤波带来的后果无非承受,就必须滤波。可以承受,自己评估,如果不滤波的后果无关紧要,那还滤波干嘛。

网友A:
蜂鸣器并个二极管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蜂鸣器并个二极管吧

为什么要加???有什么作用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加???有什么作用的吗

一般的说法是,电磁式的蜂鸣器在断开的时候,会有一个反向的激励,就跟断开的继电器一个样。所以为了将这个反向激励卸去,不让他损坏其他元器件,就加一个二极管。

网友:
对,以上楼层的GG们说的很对?为什么要加?加的目的是什么?加在哪里?这些都是要考虑后再操作的,并不是随意添加的哦。

网友:
这个问题很容易搞明白的 ------  加上去实验一下就知道了!

1、两羰并联个适当容量的电容(如果是压电式,加个电感)

    如果这样,所加器件与蜂鸣器的内部的等效电抗形成谐振, ----  可以提高声音的强度 ( 这点也要与声音的谐振相同才行)

2、加个反向二极管(如果压电式,加个电阻)

    加反向二极管的目的是,对于电感式蜂鸣器,不要让其两端电压过高;如果压电式,加个电阻提供直流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