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键盘的电流问题

楼主:
各位大神,我有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当用P0来驱动独立键盘的时候,不加限流电阻,看着也还OK,如图:

按键没按下的时候,断路,没有电流;按键按下的时候,接地,这算是个拉电流吧?也才不到1mA,可以接受。

但是当用P1/P2/P3驱动的时候,如图:

不加限流电阻的话,可以检查按键是否按下,但是按下的时候电流有240mA;

加限流电阻的话,电流还没下来呢,按键是否按下已经无法检测了;

上拉也不行;

我记得单片机总的输入输出电流是有限制的吧,这么大肯定不行啊。。

所以想问问,遇到这种情况,大家一般是怎么破的?

网友A:
“但是按下的时候电流有240mA”

这,大概是没有的事情,是仿真的错误。
不同型号单片机,其端口设计不同。你用的好像是51系列单片机,而51单片机I/O口不可能输出240mA这么大的电流。拿万用表实际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按下的时候电流有240mA”

这,大概是没有的事情,是仿真的错误。
不同型号单片机,其端口设计不同。你用的好像是51系列单片机,而51单片机I/O口不可能输出240mA这么大的电流。拿万用表实际量一下就知道了。

谢谢回复
我记得好像准双向口拉电流能力是较差的,悲剧是木有万用表。。。
那,不加限流电阻,直接接地这种办法,在实际应用中,连P1/P2/P3可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记得好像准双向口拉电流能力是较差的,悲剧是木有万用表。。。
那,不加限流电阻,直接接地这种办法,在实际应用中,连P1/P2/P3可行吗?

对51系列单片机,直接接地不会造成芯片损坏。对51系列单片机来说,往往仅靠I/O口内部上拉往往还不够,多数情况需要外加上拉电阻。这是因为51系列单片机上拉电流太小(电阻大),按键引线较长即容易受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回复
我记得好像准双向口拉电流能力是较差的,悲剧是木有万用表。。。
那,不加限流电阻,直接接地这种办法,在实际应用中,连P1/P2/P3可行吗?

万用表是必须的。
现在万用表也不贵,几十圆的表用着已经不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是必须的。
现在万用表也不贵,几十圆的表用着已经不错了。

好的,谢谢你
确实是啊,仿真这玩意看着像那么回事儿,然后有时候并没有什么卵用

网友C:
   吸电流和灌电流就是从芯片外电路通过引脚流入芯片内的电流,区别在于吸收电流是主动的,从芯片输入端流入的叫吸收电流。灌入电流是被动的,从输出端流入的叫灌入电流。
   拉电流是数字电路输出高电平给负载提供的输出电流,灌电流时输出低电平是外部给数字电路的输入电流,它们实际就是输入、输出电流能力。
看你的这个应该是Proteus仿真了,单片机应该是at89c51/at89c52了
1.  P0口内部我记得是没有上拉电阻的,一般在8个IO口接上排阻实现上拉;
2.  其他IO口如果要是接独立按键的话,可以直接接独立按键,不要拉电阻。这个你看下别人的电路就知道了
3.  51单片机IO作为输入的灌电流最大好像是20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吸电流和灌电流就是从芯片外电路通过引脚流入芯片内的电流,区别在于吸收电流是主动的,从芯片输入端流入的叫吸收电流。灌入电流是被动的,从输出端流入的叫灌入电流。
   拉电流是数字电路输出高电平给负载提供的输出电流,灌电流时输出低电平是外部给数字电路的输入电流,它们实际就是输入、输出电流能力。
看你的这个应该是Proteus仿真了,单片机应该是at89c51/at89c52了
1.  P0口内部我记得是没有上拉电阻的,一般在8个IO口接上排阻实现上拉;
2.  其他IO口如果要是接独立按键的话,可以直接接独立按键,不要拉电阻。这个你看下别人的电路就知道了
3.  51单片机IO作为输入的灌电流最大好像是20mA。

谢谢,是的,我刚才查了一下资料,stc15单片机,准双向口的拉电流才270uA,甚至更低。
我这里没有条件实测,不过我估计,不加限流电阻,直接接地,应该电流方面没什么问题。

网友D:
仿真和实际是两回事。传统的51单片机P0是开漏的,根本不能输出高电平。直接接地不可能有电流流过。
由于技术的进步,厂家也越来越多,接口的电路也不尽相同。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但总的原则不变,根据厂家给出的 资料进行设计。
单片机要有数字电路的基础,而数字电路的基础是模拟电路,最基础的还是三极管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仿真和实际是两回事。传统的51单片机P0是开漏的,根本不能输出高电平。直接接地不可能有电流流过。
由于技术的进步,厂家也越来越多,接口的电路也不尽相同。具体电路具体分析,但总的原则不变,根据厂家给出的 资料进行设计。
单片机要有数字电路的基础,而数字电路的基础是模拟电路,最基础的还是三极管二极管。

唉,业余菜鸟掩泪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