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这个电路中,三极管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
一个电路,使用一对三极管,输入3.3V,通过VIN输入控制,使用输出VDD_DDR,图中三极管的作用是开关吗? 如何实现VIN的不同,使得输出VDD_DDR电压在1.8V 与 2.8V 切换的?

网友A:
两支PNP三极管并联,很少见这种电路。
现在的三极管,要做到大电流很容易,没有两支三极管并联的必要。

网友B:
输入3.3V,通过VIN输入控制,,,如何实现VIN的不同,,?
感觉问题就没有交代清楚
三极管这样的并联的电路确实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3.3V,通过VIN输入控制,,,如何实现VIN的不同,,?
感觉问题就没有交代清楚
三极管这样的并联的电路确实少见。

VIN 是一个GPIO输入,控制这个电路,这个电路是一个DDR供电的电路,支持DDR1,DDR2,DDR1供电电压是2.5V,DDR2是1.8V,当电路检查到是DDR1时,输出VIN,使得VDD_DDR为2.5V;当检测到是DDR2时,输出VIN,使得VDD_DDR为1.8V.
不明白如何通过三极管实现这个电压的差异化输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支PNP三极管并联,很少见这种电路。
现在的三极管,要做到大电流很容易,没有两支三极管并联的必要。

我也觉得双管的作用是使得输出的电流增倍。
三极管是开关吗? 如何通过VIN改变VDD_DDR的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双管的作用是使得输出的电流增倍。
三极管是开关吗? 如何通过VIN改变VDD_DDR的电压的?

“三极管是开关吗?”
既然“VIN 是一个GPIO输入”,那么三极管必是开关工作。

“如何通过VIN改变VDD_DDR的电压的?”
实在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是开关吗?”
既然“VIN 是一个GPIO输入”,那么三极管必是开关工作。

“如何通过VIN改变VDD_DDR的电压的?”
实在看不出来。

有没有可能,VIN 输入是一个PWM信号,占空比不一样,输出的电压不一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可能,VIN 输入是一个PWM信号,占空比不一样,输出的电压不一样?

这个是有可能的。不过,那一定要有低通滤波电路,可能图中没有显示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有可能的。不过,那一定要有低通滤波电路,可能图中没有显示出来。

是没有滤波器,VDD_DDR直接接到DDR的供电管脚上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没有滤波器,VDD_DDR直接接到DDR的供电管脚上去了。

那就不知道这个电路是如何工作的了。

网友D:
请问楼主搞懂其中的原理了吗?我这也有一个类似的 没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搞懂其中的原理了吗?我这也有一个类似的 没明白~~~

还不清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