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L的DAC弱到连外置电压跟随器都驱动不了?

楼主:
在DAC输出脚接了一个电压跟随器,结果根本没啥效果,非得开内置电压跟随器.用两种不同的轨到轨运放都试过了,结果一样,驱动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其实直接用示波器10X量DAC输出脚,不开内置缓冲期也看不到波形,手册说能驱动50pf,但是显然没办法驱动示波器的表笔)
启用了内置缓冲是这样的

没启用内置缓冲是这样的,相当于外置电压跟随器完全没起作用

用的是stm8L152 discovery的板子,接线如照片所示.

网友:
DA输出一般都是电流型的,要接电压跟随器你得串电阻。不过没有用过你说的这个型号,看一下datasheet里面有没有什么要求。关键要看输出的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首先得看输出是电压信号还是电流信号,如果是电流信号,就得串电阻。

网友:
多谢楼上两位提醒,现在在等重新打样的样板,等回来验证一下.

网友:
DAC是电流输出的,要接缓冲期得做互阻放大器而不是电压跟随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