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6638 内存不足问题

楼主:
问题如图,只是移植了一个MP3软解码和fats程序,不至于吧,那我还要做显示界面和按键呢,怎么破啊。网上找了一下说可以修改cmd,求方法。是不是我把代码里面大段大段的注释删掉会好一点?

网友A:
和注释有半毛钱关系

网友:
cmd文件在工程目录下面,具体怎么改我不清楚,没有改过

网友B:
如果是程序分配的问题可以修改CMD文件。 msp430f6638闪存256K,RAM是16+2K,应该是分配的问题,DATA_GROUP是个变量还是常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程序分配的问题可以修改CMD文件。 msp430f6638闪存256K,RAM是16+2K,应该是分配的问题,DATA_GROUP是个变量还是常量啊?

常量,是改Flash区吗,还有就是下面的代码是**.map文件里面的,前面是地址,后面是变量名ffffffff和UNDEFED是不是就表示超出内存了
00012cdc   xmp3_samplesPerFrameTab
00012d2a   xmp3_sideBytesTab
00012d5c   xmp3_ISFIIPaaaaaa
00012d6a   xmp3_quadTabMaxBits
00012d6e   xmp3_quadTabOffset
ffffffff   __binit__
ffffffff   __c_args__
ffffffff   binit
UNDEFED    Convert_Mono
UNDEFED    Convert_Stereo
UNDEFED    __TI_INITARRAY_Base
UNDEFED    __TI_INITARRAY_Limit
UNDEFED    xmp3_FASTABS
UNDEFED    xmp3_MULSHIFT32
UNDEFED    xmp3_PolyphaseMono

[1072 symbol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注释有半毛钱关系

我以为注释也会保存进代码区,看来是我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