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2个不同的智能蓝牙LED灯,,,,

楼主:
      通过手机等智能终端对各种产品进行智能控制已成为一种新生的市场需求。智能照明,作为智能家居中必不可少、也是最为实用的一个领域,自然也就成为了各家厂商新的竞争热点。得益于低功耗蓝牙等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的迅速普及,国内外多款智能灯泡出现在大众视野。

       在国内,就有这样两款同样以179元零售的蓝牙智能灯泡,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一款是Yeelight BlueⅡ,另一款是iMagic幻彩智能灯泡。这是国内最早推出蓝牙智能灯泡的两家厂商。众所周知,Yeelight推出的智能灯泡包含了基于ZigBee技术的Sunflower系列(即现在的小米智能灯泡)和基于BLE技术的蓝牙智能灯泡(Blue II是其第二代产品)。而iMagic幻彩智能灯泡也同样经过了产品迭代,在其第一代产品上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两款产品功能相近,售价又同为179元,消费者该如何选择呢?
近期不少爱好者也都各自拆解了这两款灯泡,那么现在我们就集中各家评测,对比分析。
由表及里,我们先来看看两款产品的包装及外观。
iMagic包装为淡黄色纹理纸,白色EVA底衬,有银色、金色、白色三色灯体可选,飞利浦荧光涂层玻璃灯罩,无纸质说明书,但可扫描二维码下载电子版。

Yeelight采用简易牛皮纸外包装,黑色珍珠棉底衬及纸质说明书,银色灯体,玻璃灯罩

网友:
Yeelight采用简易牛皮纸外包装,黑色珍珠棉底衬及纸质说明书,银色灯体,玻璃灯罩。

从产品外包装来看,Yeelight包装明显偏小米风格,简洁大方,iMagic外包装设计独特,有自己的风格,文艺感更强;灯体方面,两家均为自有模具生产,这一点就甩开众多山寨厂商好几条街。值得一提的是,iMagic灯体除了飞利浦Hue开创的银色外,还有特别设计的白色和金色可选。这在业内是为首创,也为后来的一些厂商所模仿。

两家的产品都具备RGB全彩调色功能,彩光的效果都是通过RGB三基色灯珠混合而出。下面的两张图为实拍效果(上为Yeelight,下为iMagic)。至于混色混光效果如何,大家可以自行看图比较。

Yeelight Blue II

iMagic幻彩

比较完彩光,我们再来对比白光效果。白光的出光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灯泡的实用性。Yeelight Blue II标称功率6W,iMagic幻彩智能灯泡标称功率6.5W,两家均标称光通量为500lm。至于实际情况,可以参看如下实拍效果图(左为Yeelight Blue II,右为iMagic)。

看完了外表,接下来咱们拆开灯泡,看看灯珠用料和灯板布局。

两款灯泡的灯板同样均采用铝基板,Yeelight Blue II(左)用了6颗灯珠,其中3颗白光LED(据称是CREE),RGB各1颗(品牌不详);iMagic(右)采用了23颗灯珠,其中12颗白光LED(据称是飞利浦Lumileds),11颗彩色灯珠(品牌不详)。如上图,从灯板布局来看,iMagic灯珠布局相对更为合理一些,用料上也更有诚意。

接下来,我们来看主控制板板的设计。两家同样采用了德州仪器CC2540的低功耗蓝牙芯片。至于制作工艺方面,见仁见智。不说了,看图吧……

再来看灯体结构设计,智能灯泡与普通LED灯泡的一大不同,就在于灯体内腔温度会对产品的性能及稳定性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极低和极高温度下,无线控制板的元器件可能失灵,导致灯泡失去控制。2014年广州光亚展上有一家厂商展出其智能灯泡产品,每隔10分钟必须重启一次以校正控制板,就是因为其内腔温度太高。
Yeelight灯体内腔采用灌胶工艺,以起到整体稳定与促进散热的作用,这是业内较通行的一种做法。iMagic灯体采用三层复合结构,内腔无灌胶,仅依靠灯体的结构和材质的优化来加速导热,从已知信息来看,产品稳定性也还不错。可见其在结构设计和散热处理上下了不少功夫。

Yeelight Blue II

iMagic幻彩智能灯泡

      最后,我们来看看两款灯泡经过权威机构的安规认证情况。根据公开信息,Yeelight Blue II通过了CE、FCC、RoHs认证,iMagic幻彩智能灯泡除CE、FCC、RoHs认证之外,还通过了UL认证。据了解,UL安全实验室是美国最具权威的安全认证机构,对被认证产品有一整套严格的测试标准。UL安全实验室对iMagic智能灯泡的认证,是帮助消费者对其产品的品质的审核,具有一定的参考性和权威性。

网友:
谢谢分享,东西都挺不错的,不过我觉得这个价位,还是只能适合玩玩,当然了成本摆在那里
终端消费者懂成本的应该不多。

不知道现在这种产品销量如何?

网友A:
可以 想做家居控制类的 这个不错 就是电源方面不太会设计 楼主分享一下电源AC转DC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 想做家居控制类的 这个不错 就是电源方面不太会设计 楼主分享一下电源AC转DC芯片

家居控制类的这个一般功率不是很高,做LED驱动的芯片很多的。
TI公司和PI公司都有比较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