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底部电路板割开是什么意思?

楼主:
看到很多人的PCB板子,在继电器的底部又分割线,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
可能是增加爬电距离。从这个板子来看,没有起到效果

网友:
电气隔离之类的吧,相对安全或者影响较小。有些电路板的变压器部分也会这样挖空

网友:
增大爬电距离

网友:
有些电压电流较大继电器在触点接触的瞬间,会产生拉电弧,烧坏触点。这个割开的部分,应该避免电弧与板子形成回路。
这个只是我的看法,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这个是因为,一般继电器控制线圈的地方是 5V,被控制的电路可能是220V,这样的话,220V和5V之间是电路板,但是把电路板挖空的话,空气的导电介质远小于电路板,因此可以避免,极限情况下,220V的电弧可能影响5V,传导到5v,总的来说为了减小220V的干扰

网友:
防止积尘吸潮而降低绝缘性,那样的话,高压就可能会影响到弱电电路了,开槽即可阻绝这种现象。说“增加爬电距离”也是这个意思。

网友:
过EMI认证一般都要进行这样的设计

网友:
这个就是为了高电压电路烧坏低电压电路设置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