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驱动数码管

楼主:
我最近自己在做单片机驱动数码管的电路,如图,编程上电后发现,led的连读非常暗,是怎么回事?求知情人解释解释,先谢谢谢啦!

网友A:
如果你的芯片可以设置成强上拉的,这个电路没问题。
要是传统的98c52RC,IO口输出电流太小,结果就是非常暗,就算把100R电阻去掉也亮不起来,只能改电路了。

网友B:
单片机的io口没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你把p1.0到p1.7都加上上拉电阻到5V,数码管就亮了。

网友:
或者试试,将延时改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io口没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你把p1.0到p1.7都加上上拉电阻到5V,数码管就亮了。

我也是考虑加到VCC上,怎么加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芯片可以设置成强上拉的,这个电路没问题。
要是传统的98c52RC,IO口输出电流太小,结果就是非常暗,就算把100R电阻去掉也亮不起来,只能改电路了。

就是SCT89C52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的io口没有那么大的驱动能力,你把p1.0到p1.7都加上上拉电阻到5V,数码管就亮了。

就是在原图的基础上,那个100欧姆的电阻还需要去掉吗?能详细说说嘛?

网友:
试一下这个电路吧

网友A:
把限流电阻改成上拉

网友D:
首先这个共阴和共阳的接法稍有不同,你百度下这个网上有的。其次就是,单片机IO来驱动数码管发光,这个驱动电流有点小,可以考虑利用三极管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传统51芯片选择共阴本身就是一个错,但很多教程却一直这样用。
由于准双向口的下拉能力比较强,足以驱动led发光,但上拉能力却非常弱,选用共阳数码管公共端使用三极管来驱动更合适。

网友E:
建议使用共阳极数码管,效果会好很多。

网友:
这个电路P1.0到P1.7与数码管之间不用加限流电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限流电阻改成上拉

搜噶    好像明白点了  谢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个共阴和共阳的接法稍有不同,你百度下这个网上有的。其次就是,单片机IO来驱动数码管发光,这个驱动电流有点小,可以考虑利用三极管

你是说在P1.0到P1.7之间加三极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建议使用共阳极数码管,效果会好很多。

好的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传统51芯片选择共阴本身就是一个错,但很多教程却一直这样用。
由于准双向口的下拉能力比较强,足以驱动led发光,但上拉能力却非常弱,选用共阳数码管公共端使用三极管来驱动更合适。

感觉也是,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认为传统51芯片选择共阴本身就是一个错,但很多教程却一直这样用。
由于准双向口的下拉能力比较强,足以驱动led发光,但上拉能力却非常弱,选用共阳数码管公共端使用三极管来驱动更合适。

同意。现在很多所谓的教程其实都是误认子弟。自己都弄不明白就教别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原图的基础上,那个100欧姆的电阻还需要去掉吗?能详细说说嘛?

100欧姆的电阻可以去掉,影响不大。上拉电阻先试试1-10K,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欧姆的电阻可以去掉,影响不大。上拉电阻先试试1-10K,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好的   谢谢你

网友:
设为推挽输出,如果只能是准双向io,把8个100欧去掉,尝试修改扫描间隔时间

网友A:
上拉电阻建议在4.7k以下,数码管越大,需要的电流以越大,电阻就得选小一点的,但不要小于1k,电流太大了会伤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拉电阻建议在4.7k以下,数码管越大,需要的电流以越大,电阻就得选小一点的,但不要小于1k,电流太大了会伤芯。

好的   谢谢

网友:
暗的原因是流过数码管的电流不够,从IO口的输出的电流不大,可以用IO口来驱动外接的电源,比如,三极管或者上拉电阻。一般都是用上拉电阻,成本低,焊接不费事。

网友:
改用共阳极的,改成灌电流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