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问题求助

楼主:
2芯积分
51单片机每隔50ms发送一次数据,c51程序怎么写?

网友A:
运行一下stc的下载软件,里面有定时器代码生成器,你可以用1ms的定时器,累加50次就是50ms了。芯币你自己留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行一下stc的下载软件,里面有定时器代码生成器,你可以用1ms的定时器,累加50次就是50ms了。芯币你自己留着吧。

谢谢,问题是:每隔50ms,将0xff、P0、P1、P2的值发送一次。以0xff作为第1字节标志。
我不知道怎么写!

网友B:
你没说是通过什么接口啊,发送到哪去。定时器采用方式1根据时钟设初值TH&TL,然后读引脚并发送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是通过什么接口啊,发送到哪去。定时器采用方式1根据时钟设初值TH&TL,然后读引脚并发送嘛。

好吧,我没讲清楚,就是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吧,我没讲清楚,就是两个单片机之间的通信

定时我知道,就是数据间隔发送没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没说是通过什么接口啊,发送到哪去。定时器采用方式1根据时钟设初值TH&TL,然后读引脚并发送嘛。

定时我知道,就是数据间隔发送没思路!

网友D:
利用定时器啊,选择定时器工作方式,THx&TLx的值,定时器中断函数啊。这个网上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下的

网友:
定时,不就是得到时间间隔了吗

网友:
void 定时器:
{
    char i;
    i++;
    if(i>=50)
    {
        i=0;
        发送数据();
    }
}

}

网友A:
这是1ms的定时器,这个你已经懂了对吗,50个1ms就是50ms了,闹钟响了就发送数据,至于怎么发送,你也懂的对不对?

网友:
这是最直接的,如果还要考虑发送的时间太长时会不会影响下次定时的精度,则可以做一个标记:
建一个全局的变量:

bit Flag_send;
void main()
......
if(Flag_send)
{
    Flag_send=0;
    发送数据();
}
.....

在定时器里面把“发送数据();”这一句改成“Flag_send =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1ms的定时器,这个你已经懂了对吗,50个1ms就是50ms了,闹钟响了就发送数据,至于怎么发送,你也懂的对不对?

嗯。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void 定时器:
{
    char i;
    i++;
    if(i>=50)
    {
        i=0;
        发送数据();
    }
}

}

OK!有点启发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利用定时器啊,选择定时器工作方式,THx&TLx的值,定时器中断函数啊。这个网上有相关的例程,可以参考下的

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