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LMC激光雕刻机》三,VLMC激光雕刻机分解---3.1,机械部分

楼主:
三.VLMC激光雕刻机分解

LOGO镇楼

3.1,机械部分

       简介

      VLMC激光雕刻机的机械部分,也是这次DIY的主要部分。因为这次DIY除机械部分外都是开源的东西,而VLMC正好作为激光雕刻机项目的一个补充使至此你已经可以按本项目的步骤,DIY一台完整的激光雕刻机了,而你只是需要一些动手组装的技能,当然如果你比较熟悉相应的软件也是可以方便的修改为更具自己个性的激光雕刻机,这个先给大家分析一下《VLMC激光雕刻机》的机械部分,主要是设计方面的资料。
3.1.1 零部件分解

       这次DIY的结构相对简单,加工制作也相对容易,需要定制的只有亚克力板和铝型材-加工图纸下载地址,其余的零件都是标准件直接购买就行。

亚克力板加工图:

1.控制器安装亚克力板

图中:

红色区域的四个圆孔是arduino uno R3的安装孔---《不可修改》;

蓝色区域的两个孔与铝型材相连---《可调整位置,不可修改大小》;

粉红色区域为IMMC LOGO---《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修改》。
2.Z轴亚克力板

图中:
红色区域为连接孔,与"Y侧亚克力板1"连接---《不可修改》;
黄色区域为激光模组的安装孔---《尺寸应根据所购买的模组安装尺寸进行调整》;

蓝色区域为“预留测试笔夹块”安装位置---《不可修改》。

3.Y侧亚克力板1

4.Y侧亚克力板2

图中:两板共同构成Y轴

红色区域为连接孔,与“Z轴亚克力板”连接,需加工成M4的螺纹孔---《不可修改》

黄色区域为导向及压紧轴承组安装孔---《不可修改》;

蓝色区域为皮带导向轴承组安装孔---《不可修改》;

灰色区域为电机安装孔位---《相对位置不可修改》;

绿色区域为Y轴结构加强螺钉组安装孔---《保证孔位一致且不和电机干涉的情况下可调整》;

粉红色区域为Y、Z轴过线孔---《应根据所使用的线缆调整大小》。
5.X侧亚克力板1

6.X侧亚克力板2

图中:图中两板共同构成一侧X轴,注意X轴的两侧为对称组装

黄色区域为导向及压紧轴承组安装孔---《不可修改》;

蓝色区域为皮带导向轴承组安装孔---《不可修改》;

灰色区域为电机安装孔位---《相对位置不可修改》;

绿色区域为X轴结构加强螺钉组安装孔---《保证孔位一致且不和电机干涉的情况下可调整》;

粉红色区域为X轴过线孔---《应根据所使用的线缆调整大小》;

红色区域为Y轴铝型材过孔及连接孔。
7.预留测试笔夹块
8.预留激光调高板
9.预留激光定高板

3.1.2 零部件选型

这里仅涉及到步进电机的选型,步进电机的选型参数参看:

1.供电电压,这个应该是首先考虑的,通常情况下我们的供电电压是一定的,例如通常的安全电压24V、12V、5V等都是常用的;

2.再次是步进电机的机座号,例如这里我们选择42{外形尺寸42x42电机长度不定},这个主要是设计的时候对驱动力的要求,和空间限制相关的因素,根据这些因素去选择合适的电机。

3.静转矩,通过前面的机座号和这里的静转矩那么电机的型号基本就能确定了{电机的长度也就定了},这里设计的步进电机静力矩为4kg/cm左右,单看激光雕刻所需要的力矩并不大;
4.电机输出轴直径和大小,这个需要根据结构确定。这里我们选择的是轴径5mm,长度16mm。
3.1.3 设备组装

这里我将以0.7测试版时加工的材料进行组装演示和VLMC版有些微差异。

1.控制板,驱动板,扩展板,继电器,激光。

2.亚克力加工板

3.步进电机、同步轮及安装螺钉

4.螺钉轴承组

5.铝型材,角件,封头,连接螺钉,T型螺母

及其它,

组装开始~

未完待续~

网友:
粉红色区域
应该是紫色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粉红色区域
应该是紫色吧

感觉差不多,界限不明显,大家能明白就行

网友B:
确实设计的很好,亚克力的做出来效果也特漂亮。我觉得我们搞电的,机械构造很难完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确实设计的很好,亚克力的做出来效果也特漂亮。我觉得我们搞电的,机械构造很难完成啊。

都很容易的,

网友C:
想知道这些东西去哪里买的到 还有需要发图纸给卖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想知道这些东西去哪里买的到 还有需要发图纸给卖家吗

东西都是 淘宝买 ,亚克力直接发图纸给卖家就行了

网友D:
楼主diy出来了吗?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diy出来了吗?没有了?

已经DIY 完成了,资料还在整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