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推荐一个不用差分输入的减法放大器!

楼主:
现在我是有两个电压信号,想先得到差值,再放大若干倍。。

一开始用的是AD620,它有两个输入端,可是连上去输出不对,跟没连上去的输出差不多大,不是正常放大后的电压。。

猜测会不会是AD620需要差分输入,所以想问问各位有没有不用差分输入的减法放大器??

有人能帮助解答AD620的使用问题,也跪谢!!

紧急求助!!

网友:
用运放做一个减法器并不困难吧。不是直接连到运放的正负输入端,是需要按照减法电路去接。

网友:
AD620是一款精度的仪表运放,仪表运放的优点是输入阻抗大。你的需求用差分输入的运放最合适了。
需要注意的几点一个是注意运放的电源,看一下AD620能不能单电源供电。再一个仪表运放输入端需要为输入信号的电流提供回路,说白了就是要加下拉电阻(叫法不太合适,明白意思就行),最后仪表运放的放大不是靠反馈,而且在固定的两个管脚加电阻,开路的时候放大倍数是1,具体的看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