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想过怎么测量压力

楼主:
首先,这里想讨论的是测量刚体的接触力,不是其他气体或液体压力的测量
情况1:DIY电动滑板,想采集前后桥压力来判断人的重心位置。

情况2:公司需要测量一小零件的弹性(万用表上产生档位手感的塑料片),考虑和上面原理应该差不多就答应下了

见过的各种传感器,温度的、湿度的、亮度的、霍尔等等,只觉得传感器要求不高的话应该是不过指甲盖大小,成本几毛到几块不等的小东西,想来压力传感器应该也不过如此。而实际情况确是:在淘宝上搜到的压力传感器或力敏电阻多数都不小,而且价格都不下50,要不就是电阻应变片,靠贴在物体表面,靠物体形变测量。顿时感到满头黑线,太想当然了。

难道只能在滑板桥上贴应变片(←_←这样有效果吗),还有没别的办法?零件弹力又要怎么测量。
听听看大家有什么办法。

图是偷来的,样子还不错

网友:
忽悠一下
踏板强度足够的话
前后轮各装一个压力传感器
然后计算重心,类似天平或者杠杆

网友:
有称重传感器。

网友A:
刚性的支撑计算重心位置还是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忽悠一下
踏板强度足够的话
前后轮各装一个压力传感器
然后计算重心,类似天平或者杠杆

恩,是这么想的,就是不知道用哪种传感器,不知道怎么安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性的支撑计算重心位置还是行的,

被传感器堵住了

网友:
找了下好像半桥传感器还是可以接受,但是装在滑板上强度不够额,忧伤。。。

网友C:
应变片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信号比较弱,需要自己做信号处理才能采样。

网友D:
FRS压力传感器,用过还行,就是贵

网友:
发几个我了解到的,供参考,期待有更好的方案
1,力敏电阻,价格50以上 薄膜式的,贴在表面,测量正压力,情况1、2也许都能用

如 FSR400

2,半桥传感器,称重传感器 价格几元,对于情况1,测量范围满足要求,强度不够

3,称重传感器,测力传感  悬臂梁 上面贴电阻应变片实现

4,电阻应变片 贴在受力形变物体表面测量,不知道贴在桥上有没效果,桥的形变应该不大

5,压力传感器、称重传感器测量范围公斤级的,价格百元。价格受不了,不会安装

图片来自淘宝,如有不适 通知删除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变片效果还是可以的,就是信号比较弱,需要自己做信号处理才能采样。

应变片不用贴在专门的结构上(容易变形)?不知道贴桥上有没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FRS压力传感器,用过还行,就是贵

确实,不知道怎么装滑板上

网友E:
目前测压力最常用的还是应变片,虽然信号小,但是处理电路比较成熟,专用的AD也特别多,价格也不贵。应该是比好的方案。
关于电动滑板,我一直在想陀螺仪能不能搞定。

网友F:
电阻式应变片,压力导致应变片变形,电阻改变,过电桥放大。自行车他们训练的时候脚蹬上有压力穿干起用来统计车手的输出功率,可以找找相关资料。

网友G:
压力导致变形,微小的形变也是可以测量的,如果是金属的话,可以考虑TI的最新的电感测量芯片,可以精确的测量出金属距离,至于形变代表的压力是多少,那需要自己确定,即便是非线性也可以用算法矫正。
这个思路在怎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目前测压力最常用的还是应变片,虽然信号小,但是处理电路比较成熟,专用的AD也特别多,价格也不贵。应该是比好的方案。
关于电动滑板,我一直在想陀螺仪能不能搞定。

之前的想法是2轴加速度+1轴陀螺仪+前后桥测力
后来想想,不管板子姿态怎样,控制加速度使前后压力一致就行
不知道应变片采集有哪些方案可以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电阻式应变片,压力导致应变片变形,电阻改变,过电桥放大。自行车他们训练的时候脚蹬上有压力穿干起用来统计车手的输出功率,可以找找相关资料。

恩,也许应变片的方案比较靠谱,先往这方面了解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压力导致变形,微小的形变也是可以测量的,如果是金属的话,可以考虑TI的最新的电感测量芯片,可以精确的测量出金属距离,至于形变代表的压力是多少,那需要自己确定,即便是非线性也可以用算法矫正。
这个思路在怎样?

电感测量到没考虑到,有什么芯片可以参考吗?滑板支撑结构比较复杂,不知道会不会对测量产生不确定的影响。总之先了解了解

网友:
模拟方面属于白痴,了解的不多,会分析修改不会设计,希望能有合适的方案参考一下。先多查查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H:
电感测量到没考虑到,有什么芯片可以参考吗?滑板支撑结构比较复杂,不知道会不会对测量产生不确定的影响。总之先了解了解

TI的芯片,好像是LDC1000系列,上次开会原厂推荐的高精度测量形变的方法。具体联系一下TI,不过新产品估计不容易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