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值信仰所付出的代价——国行moto g自行更换SIM卡卡槽

楼主:
以下内容,及其主观,充分是为了满足我的玻璃心所写!
开箱引悲剧:
都说一入电信深似海,从此手机不好买,无奈电信的上网资费确实实惠,这不,刚买了张电信卡,选来选去最终决定充值信仰在moto官网999下单购买了一部电信版的moto g。大概等了一周,顺丰快递敲门送货了

箱子里就是moto g了

迫不及待的打开箱子

它就静静地躺在那里

这张是清单,不是发票,发票需要我收到货一周之后才能寄出

打开盒子,moto g 是背对你的,看起来就有种信仰满满的感觉

全家福,耳机、充电器,联想还算厚道,额外赠送了两个原装彩壳

此时,悲剧出现了,因为我的电信卡是nano sim卡,而moto g 用的是micro sim 卡,于是手贱的我把卡槽插进去试了试,结果卡在里面拿不出来了,最后用工具取出,结果弄断了两根卡槽内与sim卡亲密接触的两个小铜片,由此才引出了下文

网友:
让人不爽的售后:
        手机到手还不到十分钟,就坏了个卡槽,该怎么办?想了想给客服打个电话问问吧,打通电话说明情况,客服mm让我找最近的售后去确认手机问题,然后再研究具体解决方案。

        当天晚上在moto官网找到售后地址,第二天一大早就去售后了,到了门口售后还没上班,我在门口看见了这个

既然来了,就等开门去问问具体情况吧,进门一个穿着lenovo工服的小伙接待的我,问明情况,看看我的手机说他们目前正在调整业务,没有权限维修,而且我的机器到手还不到15天,不能拆机维修,是更换是退货什么需要发票到手之后才能决定,建议我去中关村那里的售后

下午提前一个多小时下的班,来到了中关村

图中左侧鼎好电子市场负二层就是售后所在地了

现在的鼎好远不如从前,一种萧条的感觉

到了

售后还挺大的,不过很乱

        大概等了5分钟就到我,拿出机器说明情况,客服小哥笑着对我说,这机器很多都遇到了这个问题,这算人为损坏,刚刚给一个客户同样的机器更换过卡槽,168元,问我是否花钱维修,我说这个维修费用太高了,机器999元买的,修一个卡槽要168,占机器总价值的16.8%,而我买机器的钱里面包含售后服务了,即使是人为损坏,你们的维修费用也应该比外面的更低或者与外面的齐平,否则我还买行货干嘛,少花几百买个水货,坏了自己花钱找人修就是了。客服说这是规定价格,于是我问附近还有其他能修moto的售后吗?他说有,在亚运村和公主坟,但是具体地址他不清楚,需要我去moto官网查此刻,他同事过来问我卖不卖机器,他们现在回收废旧2手机,用我的手机折价后加钱可以购买联想其他型号的手机或抵维修费用  我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离开这个让我不爽的地方。
        晚上回家,想想白天遇到的事,去moto官网给moto写了一封很长的邮件,大概意思就是告诉moto手机价格既然包含售后服务费用,那这个服务就需要是有性价比的,否则,我们为什么不少花点钱去外面修,或者省下几百块去海淘去买水货,同时建议moto去学学竞争对手的服务,列举了几家手机品牌这里就不说出来了。然而并没有什么卵用,moto给我回复了一个比较官方的邮件,说他们已经记录下我的问题,具体请我去找当地售后详谈。
        好吧,从现在开始我彻底放弃这个售后了,从万能的马云家淘到了这款手机的卡槽,我自己修!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花了不到100RMB,收到了这款机器的原厂卡槽,看起来做工还算精致

准备拆手机了

用塑料膜垫在螺丝刀和螺丝之间可以防止一下螺丝被拧花

卸下大大小小14个螺丝,后盖轻松就能打开了,咦?怎么铜箔上有两个大大的指纹,流水线上的工人组装机器不是戴着手套的吗?这种指纹根本就擦不下去,擦了几分钟一点都没有下去的意思,唉,算了

仔细观察了下其他地方倒是都没有指纹

对比下我买的卡槽,看起来真是原厂出来的,不过我买的卡槽背面没有“o”样字体

小心翘开顶部的连接排线,用镊子把震动马达从卡扣中别出来,然后拿刀片轻轻揭掉原手机上的卡槽。注意原卡槽两侧是用双面胶粘的,用刀片揭开的时候要格外小心,尽量不要弄坏铜箔,原震动马达上也有双面胶,所以不是很容易取出

卸下来的卡槽,看大图能看出来下面的卡槽内接触sim卡的铜片断了,上面的卡槽是我新买的

把心卡槽的连接排线插到对应的位置,装好震动马达,此刻最好装卡开机试试是否有问题

卡槽1显示中国移动了没有信号是因为没装后盖(天线集成在手机后盖上)

看起来没问题了,可以直接用卡槽上自带的双面胶对着原来的位置粘上了。

看到主板上的黄酮螺丝了吗?这是我第一次在手机中看到铜制的螺丝

看看摄像头和镜头镜上面没有灰尘就准备装螺丝了

严丝合缝

螺丝还是有点被拧花了,不过这也无所谓了

装卡

信号满满

信仰回来了

打个电话试试,没问题

原卡槽,留作纪念了,其实这个是可以修的,用风枪把sim1吹下来再焊上个新的就行了,成本5元以内,希望客服不是这么修的。
现在就坐等发票寄到手了

网友A:
壕,就是那么任性

网友:
壕交个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壕,就是那么任性

不是土豪也不是任性 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想让大家知道我们花钱买手机的同时也买了售后服务,而得不到正常的好的服务,我们就要去说,去帮他们纠正,我一个人说不管用,可是如果有更多人看到我写的东西,有更多人遇到类似的事敢于去说,以后我们所能享受到的服务就会变好,变得正常。

网友:
来到论坛跟我的贴,我们就已经是朋友了

网友:
俺也是这机器
刚出的时候1299入的,乞丐版
话说虽然RAM只有可怜巴巴的1G,跑Lollipop感觉还行
都是玩通信的,26和F7这个价位的手机咋用起来觉得这么残咧

网友B:
说的非常赞,知音呀,不过关于这种想法某长辈时常:表示支持反对亲身参与。

网友C:
充分说明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神马售后什马大品牌都不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也是这机器
刚出的时候1299入的,乞丐版
话说虽然RAM只有可怜巴巴的1G,跑Lollipop感觉还行
都是玩通信的,26和F7这个价位的手机咋用起来觉得这么残咧

我给家人用,最新系统,字体能调大,电池还不错,价位不高,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充分说明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神马售后什马大品牌都不靠谱

主要是售后不知道自己是售后,没有服务意识,同样都是花高价维修,我还要售后干嘛

网友E:
还能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太好了吧

网友F:
有电工的霸气和水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能提前一个小时下班?太好了吧

请假,提前打卡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电工的霸气和水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的非常赞,知音呀,不过关于这种想法某长辈时常:表示支持反对亲身参与。

有些时候要争取一下,不过需要看好对方和自己的实力再定夺

网友:
被逼无奈

网友:
信仰是Nokia,Hello moto就算了,Nokia在手机这个换代的时候先走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