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圆弧形阵列粘贴和极坐标的使用

楼主:
是这样的,今天下午(6/11)有个朋友问到我一个圆弧形阵列粘贴的问题,提出了如下图所示的要求,

所以我在想可能做LED行业和其他的一些朋友,可能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我就捯饬了一番,然后

做个记录方便自己查看,也方便需要的朋友看看。

实现以上效果(其实我也不知道专业的名称叫什么)有两种方法:①、阵列粘贴的方法 ②、极坐标

1、 阵列粘贴

第一步,画个封闭圆环(需要在什么层就在哪个层画),建议在圆的中心放置个焊盘来标识一下,最好也可以画个半径

第二步,放置一个你需要粘贴的对象,并且复制。然后选择在edit菜单下的paste  special ,快捷键E+A;出现如下图所示的对话框:

第三步,阵列粘贴参数设置,(需要说明的是:Item count 与Specing(degrees)相乘的结果是360度,才能出现圆环式排布

如果不Rotate Itme to Match选项打钩,会出现如下效果:

最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删除原点的那个焊盘,有必要的话,可以将这些已经呈现圆环式分布的对象像word那样组合在一起就不会被改变了

2. 极坐标(仅限AD10以上软件,AD09 是没有极坐标的)

第一步,在pcb sheet中打开Grid Manager选项,具体操作点击鼠标右键options-->Grid Manager,快捷键:O+G

即有如下的对话框弹出:

第二步,点击Menu按钮,选择第二个选项Add Polar Grid,出现如下的窗口:

第三步,双击如上图中的红色方框中的New polar Grid,进入极坐标设置对话框(详细设置说明如下图所示,颜色设置可以任意,我

是喜欢比较鲜艳的颜色)

PS:这里需要说明下的是:Angular step与Multiplier的乘积必须被End Angle整除,否则到时候效果里面极坐标半径出现“不均等分”的现象

极坐标原点,可以在第一步之前设置(我就是在第一步之前设置的,是暂时将pcb sheet的参考点作为了极坐标的原点,也可以在下图所示的那个选项中设置)

第四步,完成极坐标(我在极坐标),一些参数的呈现如下图所示:

第五步,完成极坐标后,手动添加需要的对象,如下图中我添加的是过孔

最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删除极坐标原点的那个焊盘,有必要的话,可以将这些已经呈现圆环式分布的对象像word那样组合在一起就不会被改变了

以上,多多支持,O(∩_∩)O谢谢

网友:
抢一个 ,沙发坐坐,缓口气。多贴了一张图片,不删除了。

网友A:
真详细,一些骚气的PCB会用到
顶一个

直接画成图片格式,然后跑个script变成PCB岂不是更牛x

网友B:
总结的不错,支持一下~~~~~

网友:
怎样收藏这个贴

网友C:
写的很详细,不错的帖子。

网友D:
真是太感动了~~写的很详细,真真是太棒了~~~

网友E:
一般在cad或者cdr中叫高手把位置排好,导进去在放器件。0-0.

网友F:
不错,看来要升级AD了,不过看到那个极坐标,PADS里面貌似很早就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般在cad或者cdr中叫高手把位置排好,导进去在放器件。0-0.

对,好像在用cad好像也是可以的额。但是,现在没有精力搞cad,所以先暂时放一放。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错,看来要升级AD了,不过看到那个极坐标,PADS里面貌似很早就有了!

呵呵,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是太感动了~~写的很详细,真真是太棒了~~~

看到你的奖励,我和很感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很详细,不错的帖子。

谢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总结的不错,支持一下~~~~~

多谢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详细,一些骚气的PCB会用到
顶一个

直接画成图片格式,然后跑个script变成PCB岂不是更牛x

脚本的东西,有大牛会写,但是我不会啊。O(∩_∩)O哈哈~,谢谢支持,谢谢鼓励。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很详细。

网友G:
刚发现此贴,很不错的功能,AD09 是没有极坐标所以没有用过。以前都是用CAD画好后导入,感觉还是CAD顺手。

估计熟练就好了,收藏,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刚发现此贴,很不错的功能,AD09 是没有极坐标所以没有用过。以前都是用CAD画好后导入,感觉还是CAD顺手。
...

是的额,极坐标的情况,只有在AD10以上的软件才有此功能哈。恩恩,希望以后用到的时候想到我哈。O(∩_∩)O哈哈~

网友H:
刚好用到,哈哈,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刚好用到,哈哈,谢谢了

能帮助你就好了

网友I:
此前只会阵列。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此前只会阵列。

呵呵,不知道对您有没有帮助。

网友:
学到了,谢谢楼主,谢谢各位

网友J:
楼主,元件不带网络就好办,如果是带网络的元件进行圆分布,该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元件不带网络就好办,如果是带网络的元件进行圆分布,该怎么操作?

这个应该是LED灯具板,这样的板子我没画过。我只是展示了一种思路。您可以研究下,有结果了分享下给我们哦哦。

网友K:
这是对于一个元器件的圆形列阵,如果是10个不同的电阻要进行圆形列阵,怎么做?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是对于一个元器件的圆形列阵,如果是10个不同的电阻要进行圆形列阵,怎么做?谢谢

这个没研究过,你可以以我列举的方法为例,然后研究下,告诉我们结果哦。因为LED的我基本没画过。

网友L:
你好,这是没有网络的粘贴,我遇到的问题是,已经导入到PCB了,已经有网络了,而我需要把他们排列成等分的圆,有网络的该怎么操作,也是这样向您这样复制好以后在替换掉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L:
你好,这是没有网络的粘贴,我遇到的问题是,已经导入到PCB了,已经有网络了,而我需要把他们排列成等分的 ...

说实话,您这种有网络的我没有经历过,您按照我的方法看看呢。我是么有画过led的这种灯板。

网友L:
引用 网友M:
说实话,您这种有网络的我没有经历过,您按照我的方法看看呢。我是么有画过led的这种灯板。

用你的极坐标方法解决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用你的极坐标方法解决了,谢谢

好的,能帮助到您是最好了。还有方便说下您的有网络的那种是怎么解决的吗?O(∩_∩)O哈哈~

网友N:
牛逼的技术文章,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N:
牛逼的技术文章,谢谢楼主分享经验

呵呵,我知道是丹心你吧。
牛逼不敢当,只是想记录下来,以后用到了,就直接过来看。O(∩_∩)O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非常好的教程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很详细

网友:
正要用到这个方法,不错,收藏了。

网友:
又学到了,多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不错不错,很有用

网友:
AD18怎么设置极坐标?

网友:
刚好需要环形布局期间,多谢

网友:
AD18不支持极坐标?点了看了看没有这项支持的,打开方式不对?

网友:
这个一直再用,确实很不错,有提高效率

网友:
这个“AD18不支持极坐标?”是否

网友:
确实很使用的技巧。

网友:
厉害厉害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写的好详细

网友:
学习了,写的很详细,不错的帖子。

网友O(2024-02-05):
这个还真没用到过。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