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上的串口屏,一般用哪种单片机做的主控芯片?

楼主:
现在市场上有好多种类的串口屏,主控芯片都被打磨了,想问一下串口屏,一般用哪种单片机作为主控合适呢???

网友:
有的没有打磨,用的是STM32F030F4

网友A:
我看到好多串口屏都是STM32的,然后驱动用FPGA+SDRAM+LCD驱动器!

网友:
在用串口屏
好像都是M0或者M3的

网友B:
做项目时,用的最多的是迪文的串口屏,不过主控芯片都被打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项目时,用的最多的是迪文的串口屏,不过主控芯片都被打磨了!

迪文用的应该是TI的M3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看到好多串口屏都是STM32的,然后驱动用FPGA+SDRAM+LCD驱动器!

what  do you mean by, Landlord ?串口屏直接用STM32驱动就是了。用FPGA+SDRM+LCD驱动器干嘛???

网友A:
引用 网友C:
what  do you mean by, Landlord ?串口屏直接用STM32驱动就是了。用FPGA+SDRM+LCD驱动器干嘛???

那个是做界面用的,就是可以运行一些图形界面。如果单纯的靠STM32刷新的话很痛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是做界面用的,就是可以运行一些图形界面。如果单纯的靠STM32刷新的话很痛苦的。

我看见公司的同事用msp430单片机来控制触摸屏,这是为什么呢?STM32该比msp430强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