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用TPS22915B做的这个开关机电路有没有问题

楼主:
注:KEY 1,3硬件连接在一起的,请无视那个NC元件。

如上图所示,KEY按下,系统上电,MCU上电后将PWR_ON置高,系统处于开机状态;

长按KEY,通过检测PWR_DEC(平时为低)状态是否为高,持续时间达到3s以上,MCU将PWR_ON置低,松口KEY时,系统关机。

请各位看看有没有问题,以前的系统开关机电路好多元件,为了精简,想到了这个电路,目前正在做PCB,发出来请大家指正。

网友:
电路可以用。

因为输出部分有 “ Quick Output Discharge ”功能,可以保证在判断时可靠。

网友:
电路有些问题,在按键按下关机的逻辑处理上。

网友A:
长按KEY,通过检测PWR_DEC(平时为低)状态是否为高,持续时间达到3s以上,MCU将PWR_ON置低,松口KEY时,系统关机。
MCU将PWR_ON置低,尚未松开KEY时,POW_ON的电平是不确定的,MCU试图输出低电平,但KEY和4148试图将电平拉高。此时会产生一个大电流,有可能直接造成IO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按KEY,通过检测PWR_DEC(平时为低)状态是否为高,持续时间达到3s以上,MCU将PWR_ON置低,松口KEY时,系统关机。
MCU将PWR_ON置低,尚未松开KEY时,POW_ON的电平是不确定的,MCU试图输出低电平,但KEY和4148试图将电平拉高。此时会产生一个大电流,有可能直接造成IO损坏!

嗯,确实没考虑到
那这样呢,采用分压的方式

MCU的电源为2.8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