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实现FIR滤波器问题

楼主:
              本人新手,想通过FPGA实现FIR滤波器,在一本书上看到了代码,于是照着打了下来。使用的方法是利用MATLAB自带工具得到滤波器的单位脉冲响应h(x)然后存入XILINX自带IP核中的ROM中,通过直接读取数据实现乘法,最后实现滤波。然而现在程序通过了,可是仿真的结果却是输入正弦波输出方波,求高手指点一下!波形仿真如下图:

网友:
数据饱和了!也就是超过了范围。比如你的输入数据8位,滤波系数8位,你用8位的宽度存结果的话,很有可能会溢出。你可以在MATLAB里面观察一下,FIR滤波系数都是小与1的小数。你导入到ROM中的应该都是定点后的整数,故输出结果要想和输入数据对等,需要处理!

网友:
自己可以写一个,FIR实现也挺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