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拼版全选

楼主:
用DXP 给PCB拼板时需要全选Edit——>Select——>All 后还是有选不上的(有些IC和全部电气边界),请问怎么解决?急a,谢谢~

网友:
全选按照word的Ctrl+A不行吗?DXP的拼板和ad的拼板有什么不同?

网友A:
有些是不是LOCK锁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些是不是LOCK锁住了

解锁全选也选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解锁全选也选不上

我给你个ad的拼板教程你试试看,这个拼板我也没有做过。你先试试吧

网友:
有谁能帮助解决此问题呀?不要让此贴沉了

网友:
直接用鼠标圈住不行吗,我用的是Protel99,一开始接触到的拼版的方法是 复制一块板到另一块板上使一条电气边界重合,当然两块板敷铜无误才行,不然只能修改一块板了。

网友C:
你是画好板后,一块小板拼成一块大板吗,拼板框就好了啊,全部放在一个文档里,发出去打样厂家会做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画好板后,一块小板拼成一块大板吗,拼板框就好了啊,全部放在一个文档里,发出去打样厂家会做的,

以自己解决,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自己解决,谢谢

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