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生成的spwm波的频率和占空比怎么调

楼主:
我最近在写msp430生成spwm波的程序,用的是对称规则采样法,但我不清楚该定哪个变量去控制spwm的频率和占空比,请哪位大神能指导一下

网友:
什么叫spwm?然后你是怎么输出pwm的?如果是用硬件定时器直接输出,那么建议修改CCR0和CCR1
只是一个缩写,不是完整的寄存器名,准确名称自己检索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