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只有振动,但不转

楼主:
我用51单片机通过ULN2803驱动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只有振动,振动的同时我用手给一个力才会转动,之前一直好好的,会不会是步进电机坏掉了

而且步进电机震动起来很烫

uchar code table1[]={0x01,0x02,0x04,0x08,0x08,0x04,0x02,0x01};

void qudong()
{
  uchar i,j;
  for(j=0;j<4;j++)
  {
    P1=table1[j];
    for(i=0;i<4;i++)  //延时一段时间
     {
       display();
     }
  }
}

网友:
每个脉冲延时加长点试试  应该是时间太短

网友:
强行拆机发现问题,最里面的那个齿轮就是在原地振动,请教大家是什么原因吗,是驱动程序不对吗

uchar code table1[]={0x01,0x02,0x04,0x08,0x08,0x04,0x02,0x01};

void qudong()
{
  uchar i,j;
  for(j=0;j<4;j++)
  {
    P1=table1[j];
    for(i=0;i<4;i++)  //延时一段时间
    {
      display();
    }
  }
}

网友A:
有可能程序问题,也有可能脉冲给得太快。发热是因为电流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程序问题,也有可能脉冲给得太快。发热是因为电流大

脉冲给的太快是指我程序中延时的一段时间太短是吗,我试过加长延时时间,但没有什么作用,具体要延时多长时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脉冲给的太快是指我程序中延时的一段时间太短是吗,我试过加长延时时间,但没有什么作用,具体要延时多长时间呢

可以把延时弄长一点先看看是不是会转,你的步进电机是怎么驱动的?

网友:
好好看看步进电机的驱动时序,

好象你的驱动办法有问题:
table1[] 表有1、2、4、8,这样好象是P1.0~P1.3端口的输出,用的步进电机就该是六引出线的两相电机。

-------------如果是这样,驱动时序有问题

网友:
估计相续问题,吧时间调到一秒一步,齿轮上贴纸条延长出来,每一步都标记一下,应该就能看出顺序不对。然后调整一下

网友:
电机应该是两相四线的,照大家的方法先调试下时序试试

网友:
先把脉冲调到最慢如果还在原地抖动再检查连接线序,如果能转动,可以设计一个加速程序,一般是梯形加减速,高端点可以考虑S曲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