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编译器 添加组件

楼主:
一直在用CCS5.5学习MSP430,当时安装的时候也只安装了430组件。现在想添加其他组件(DSP,TIVA C...)。
百度了一下,好像没啥好的建议。

在控制面板里也没有修改,只有卸载,可我不想卸载,想直接添加组件,问问论坛里的高人有啥好的办法。

总结:请教下不经卸载,对CCS编译器添加其他组件的方法

网友A:
直接覆盖安装,会是增量安装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覆盖安装,会是增量安装来的。。。

好的,谢谢啦。

网友B:
可以通过ccs的app center来下载你要安装的组件。很方便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通过ccs的app center来下载你要安装的组件。很方便的、

5.5版本上没找到,可能要6.0以上的版本才支持,我也查了一下ccs的app center,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5.5版本上没找到,可能要6.0以上的版本才支持,我也查了一下ccs的app center,得到的结果是这样的

哦。我一直用最新版本的ccs。
还真没注意过这个问题。
建议升级一下吧。这样能支持更多新的mcu

网友:
还是更新下CCS的版本吧

网友:
CCS升级的话,覆盖安装就行了吧?

网友D:
再次安装,选你需要的就ok了,ccs一直支持这种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再次安装,选你需要的就ok了,ccs一直支持这种方式

谢谢啦,已更新6.1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啦,已更新6.1

我都醉了,重新装了一下系统,ccs重装,不能升级,不能从app下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