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镜子灯

楼主:
最近购置的LED镜子灯12V的,用小车的点烟器连接后正常亮,但启动发动机后大约3分钟就自然熄灭,熄灭1分钟左右又爆闪一下再熄灭?请问是什么原因?

我们检查了此灯的驱动后,改了为了9-27V的宽电压,依然有此现象,敬请高手解析,此问题产生的原因,谢谢!

网友:
1.汽车发动机启动后,电磁干扰环境非常大,对车上工作的电子产品干扰是非常大的。
2.LED镜子灯属于LED灯具,合理驱动电路是需要恒流工作的,之所以出现发动机启动爆闪,发动机启动时为提供更大的扭矩,需要从电池吸取更大的电流。这种大负载电流点火时,将电池主电压拉至很低,9V一下都有可能,之后,该电压一般会返回到电池13.8V的最大值。电压波动大是肯定的,但对于LED驱动电路来说电压波动不能影响恒流的产生,,,
所以,怀疑这种LED镜子灯的驱动电路是非标准的恒流驱动,没有考虑EMI的因素而设计的,不能适用在汽车这种承受条件相对苛刻的汽车电气和物理环境。

网友:
修改宽电压不一定起作用,考虑汽车的EMI

网友:
楼主的“LED镜子灯”是什么电路?判断原因,需要知道其电路形式的。

网友:
给出具体电路。

网友:
楼主,你说的led镜子灯,不一定有人做过。但是你给出电路图,你的问题也许我们就好回答一点哦

网友:
对,有电路才能分析

网友:
考虑是否是行车电脑对负载诊断产生的现象。个人猜测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