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什么时候用推挽输出,什么时候用开漏输出啊?

楼主:
stm32什么时候用推挽输出,什么时候用开漏输出啊?

网友:
看你外设了

网友:
哦,好像是开漏输出需要上拉,带负载能力强;推挽输出带负载能力不强,但不需要上拉。一般都是使用推挽输出。

网友:
负载类型决定输出的形式,

如果负载既需要拉电流、又需要灌电流,此时就需要设置为 P-P模式。

如果负载仅需要拉电流,如输出点接一个接于电源的LED,

网友:
楼上说的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