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2000 Piccolo F28027 LaunchPad EEPROM

楼主:
C2000 Piccolo F28027 LaunchPad EEPROM 是什么型号呢,在说明书上看到它是U8  IC EEPROM 2KBIT 3 MHZ SOT23-6,6引脚的,但是在不知道是什么型号,根据网上搜到的关于I2c的例程中发现都将EEPROM的型号认为AT24C02,但查了查它是八引脚的,虚心求教

网友A:
图上标明的SPI接口的。
它是通用器件

网友B:
是的,选择微芯公司的就行,看好容量,频率,然后选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上标明的SPI接口的。
它是通用器件

感谢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选择微芯公司的就行,看好容量,频率,然后选一个就好了。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C:
那个U8是给下载器用的,不要乱来奥,要自己加一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U8是给下载器用的,不要乱来奥,要自己加一片的。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