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Atmega88定时器0溢出中断的程序

楼主:
谢谢了,随便一个都行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其实就有的,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其实就有的,你看看。

我想在想用两个定时器0和1,单独测试的都行,但是放在一起之后就不行了

网友B:
TCCR0B=0X00;//定时器0初始化
        TCNT0=0X83;
        TCCR0B=0X02;
        TIMSK0|=BIT(0);

        TCCR1B=0X04;//定时器1初始化
        TCNT1H=0XFF;
        TCNT1L=0X82;
        TIMSK1|=BIT(0);

        SREG|=BIT(7);   这样初始化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CR0B=0X00;//定时器0初始化
        TCNT0=0X83;
        TCCR0B=0X02;
        TIMSK0|=BIT(0);

        TCCR1B=0X04;//定时器1初始化
        TCNT1H=0XFF;
        TCNT1L=0X82;
        TIMSK1|=BIT(0);

        SREG|=BIT(7);   这样初始化有什么问题么

你用的是CV吧,我使用AVRGCC,就不太习惯这样的程序风格了。

定时器主要就是设置工作模式和时钟设置,设置好了就没有什么问题。可以使用Proteus进行仿真,效果也还不错。

你的初始化初看没有什么问题,但是需要对照数据手册仔细看看寄存器的设置,还有中断服务程序的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