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的是什么门,三角和圆圈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
图中的是什么门,三角和圆圈分别代表什么

网友:
AND门。

圆圈代表 “ 反 ”

网友:
那三角代表什么呢?是分析逻辑时可忽略的缓冲器吗?如果那样的话,不应该是或非吗?

网友:
或非门,画成了“非-与”形式。
三角表示信号方向。

网友:
这个三角当然是这个管脚的信号是输入信号,圆圈表示取反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

网友:
A的非与上B的非,其实就是A或非上B
三角形应该是指管脚的类型
国内教材多是GB,这种符号相对比较少见
不过很多软件基本上都是SI

网友A:
 电子器件符号的GB形同虚设,既然拿不出像样的CAD软件,就无法和人家争话语权,还不如老老实实抄用欧美标准,可惜制定规格的人没有这样的远见(制定当时还在手工画图年代,其实现在改也是可以的)。
 最不能容忍的是,国内电子行业竟然还在让英制标注流行,比如贴片尺寸说0805,PCB线宽讲mil什么的。英制应该是被淘汰的东西,早晚该进坟墓的,长痛不如短痛,拖得越久招致的混乱越多。日本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把英制驱除得非常干净,看资料时再也不用忍受见到xx mil要脑子打转转的痛苦了。
 我国曾经有一件事做得非常英明,那就是把市电电压统一成了220V。由于租界等历史原因,建国后有段时间是110V和220V两种电压规格并存的。这件事假如当时未下决心做,等到现在电器大量普及,再想做就难了。

网友:
带圆圈,表示“非”,大的图形表示“与”,关系就是,两个输入信号,先取非,再相与。

网友:
一个非门与另一个非门。
三角符号感觉是多余的,不规范

网友:
注意布尔代数,这个在电子技术基础数字部分里是基础,大家都应该学过。既然学过就应该能推理出:/A*/B=/(A+B),显然,楼主图是或非门的非与表达。
仙猫说的很好,建议大家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子器件符号的GB形同虚设,既然拿不出像样的CAD软件,就无法和人家争话语权,还不如老老实实抄用欧美标准,可惜制定规格的人没有这样的远见(制定当时还在手工画图年代,其实现在改也是可以的)。
 最不能容忍的是,国内电子行业竟然还在让英制标注流行,比如贴片尺寸说0805,PCB线宽讲mil什么的。英制应该是被淘汰的东西,早晚该进坟墓的,长痛不如短痛,拖得越久招致的混乱越多。日本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把英制驱除得非常干净,看资料时再也不用忍受见到xx mil要脑子打转转的痛苦了。
 我国曾经有一件事做得非常英明,那就是把市电电压统一成了220V。由于租界等历史原因,建国后有段时间是110V和220V两种电压规格并存的。这件事假如当时未下决心做,等到现在电器大量普及,再想做就难了。

现在使用英制的只有美国。可是没办法,美国的电子技术最先进,你不跟着用就不行。例如稍早一些的芯片都是双列直插封装,引脚间距是0.1英寸,也就是2.54mm。你要是生产引脚间距2.5mm的芯片,就插不上去。
美国也在逐渐向公制靠拢,例如滚动轴承内孔就是使用公制。但不是所有行业都是向公制靠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子器件符号的GB形同虚设,既然拿不出像样的CAD软件,就无法和人家争话语权,还不如老老实实抄用欧美标准,可惜制定规格的人没有这样的远见(制定当时还在手工画图年代,其实现在改也是可以的)。
 最不能容忍的是,国内电子行业竟然还在让英制标注流行,比如贴片尺寸说0805,PCB线宽讲mil什么的。英制应该是被淘汰的东西,早晚该进坟墓的,长痛不如短痛,拖得越久招致的混乱越多。日本这方面就做得很好,把英制驱除得非常干净,看资料时再也不用忍受见到xx mil要脑子打转转的痛苦了。
 我国曾经有一件事做得非常英明,那就是把市电电压统一成了220V。由于租界等历史原因,建国后有段时间是110V和220V两种电压规格并存的。这件事假如当时未下决心做,等到现在电器大量普及,再想做就难了。

确实有道理

说到国家层面的决策
很早以前听一位原四机部的太爷爷级工程师聊过
当年国家困难的时候,需要在发展航天或者微电子方面做选择,结果......
如果选择发展微电子产业,今天的电子行业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确实有道理

说到国家层面的决策
很早以前听一位原四机部的太爷爷级工程师聊过
当年国家困难的时候,需要在发展航天或者微电子方面做选择,结果......
如果选择发展微电子产业,今天的电子行业可能是另一番景象啊

当时绝无可能发展微电子技术,不仅仅因为重要性的问题,更关键的是,这个领域的技术连苏联自己都没有啊。中国跑步进入工业时代,十年走了别人一百年才走过的路,全靠的是苏东集团的无私援助,这种成体系的超廉价大规模技术转让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网友:
10楼解释得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现在使用英制的只有美国。可是没办法,美国的电子技术最先进,你不跟着用就不行。例如稍早一些的芯片都是双列直插封装,引脚间距是0.1英寸,也就是2.54mm。你要是生产引脚间距2.5mm的芯片,就插不上去。
美国也在逐渐向公制靠拢,例如滚动轴承内孔就是使用公制。但不是所有行业都是向公制靠拢。

消灭英制,只差ZF一声号令而已,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国际上日本虽是美国的忠实跟班,但英制在日本早已基本绝迹,一旦习惯了说英制反而别扭。除电子行业外,日常生活如交通车速等也清一色说千米/小时,而不像国内有些人跟着美国人说“迈”。
RC贴片规格是2012、1608、1005等换个说法而已,非常直观,脑子里立马能想象器件大小。早期的IC脚间距直接用公制2.54、1.27mm等表示,其实这类IC已越来越少用,新型LSI脚间距多为0.65、0.5甚至0.4,也跟英制没关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消灭英制,只差ZF一声号令而已,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国际上日本虽是美国的忠实跟班,但英制在日本早已基本绝迹,一旦习惯了说英制反而别扭。除电子行业外,日常生活如交通车速等也清一色说千米/小时,而不像国内有些人跟着美国人说“迈”。
RC贴片规格是2012、1608、1005等换个说法而已,非常直观,脑子里立马能想象器件大小。早期的IC脚间距直接用公制2.54、1.27mm等表示,其实这类IC已越来越少用,新型LSI脚间距多为0.65、0.5甚至0.4,也跟英制没关系了。

问题就在于“一声号令”在美国行不通。总统无权下令要求全国修改计量单位。“计量法”必须由国会通过。
美国各行各业使用什么计量单位,是各行业的行业协会说了算。电学量、磁学量等,美国已经和世界靠拢,使用国际单位制单位,如伏特、安培、欧姆、法拉,等等,甚至美国也有两位科学家的姓名被当作单位名称,一位是亨利,一位是特斯拉。但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仍然使用磅、英尺、加仑等等,虽然这些单位已经完全由公制单位来定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就在于“一声号令”在美国行不通。总统无权下令要求全国修改计量单位。“计量法”必须由国会通过。
美国各行各业使用什么计量单位,是各行业的行业协会说了算。电学量、磁学量等,美国已经和世界靠拢,使用国际单位制单位,如伏特、安培、欧姆、法拉,等等,甚至美国也有两位科学家的姓名被当作单位名称,一位是亨利,一位是特斯拉。但在日常生活中,普通人仍然使用磅、英尺、加仑等等,虽然这些单位已经完全由公制单位来定义。

差一声号令说的是我天朝呢,让“有关部门”趁手里的权力好使之时多做些泽被苍生的好事,这比闲着无聊挖空心思想敏感词祸祸草民要好十万八千倍。
米国佬向来我行我素,它爱不爱换公制可自己折腾去,我们不必陪着。再说英制在西方有历史渊源,他们看英制不会像我们一样头痛,所以假以时日慢腾腾改也无所谓。

网友:
Chunyang大神总是能看到关键,确实是cccp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一声号令说的是我天朝呢,让“有关部门”趁手里的权力好使之时多做些泽被苍生的好事,这比闲着无聊挖空 ...

问题是中国缺乏基础性创新,所以只能做“跟随者”,几乎所有原始技术资料都来自于国外,电子方面由以美国为首,美国人不改,资料中的英制就得由中国人自己改,这可是一件浩大的工程,涉及到几乎所有从业者,而人一多,思想和行为就难统一啊。

网友:
三角是电气属性,比如图中方向的三角表示信号从左到右走的。圆圈表示的是信号取反。两个输入信号取反后与,等同于或非。